ACER 4736 CPU后面NEC电容

楼主(2014-01-02):
这个电容拿掉开机是个什么现象呢
cpu

网友:
电流到0。6左右不动

网友:
更换应该能好的~~

网友:
今天我这里有一台机子不开机 宏基的 我知道电容没有问题 但我还是换掉啦 这种电容迟早要出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不能亮的

网友:
电流0.2-0.35左右,不显示

网友:
正常的话你都还没看到LOGO就掉电了

网友:
我试验过 3个330UF并联可以 两个470就不行

网友:
应该是掉电更快或者根本不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