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电压偏低秒杀

楼主(2014-01-02):
一般我测复位电压喜欢量PCI槽A11   如果电压偏低于3.3V,表笔打到2极档黑笔点在A11红笔碰IO   IO有一脚与A11相连,中间有几个电阻量下有没有坏   没坏就补焊下IO    一般都会好     我已经搞定十来片主板了   应该是个常见问题

网友:
所有牌子的主板吗?还是你说的个别主板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同一个型号的通病吧。要是这招能这么好用,大家都不用看图纸也不用跑线路了。

网友:
楼主是PCIE插槽吧,现大部分主板的PCIE复位都由IO发出,MSI有几款AMD芯片组主板是南桥发出到PCIE。

网友:
大家补充的很全面啊。看来楼主修的是统货板。

网友:
LZ能透露一下板号么

网友:
这都不用跑电路了,哈哈。   这只是个别的板。复位拉低还有很多哦,楼主希望可以在全面点。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复位由io发出,学习中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先排除一下的。感谢分享

网友:
是PCI2,还是PCI-E呢

网友:
楼主这个真的能行吗?那种不复位的板子我经常弄不好啊?哪位老师能说一下假如a11没3.3下一步怎么查啊?

网友:
有时候加焊IO确实是个方法,有可能io虚焊导致复位电压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