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本本不通电原因查找

楼主(2014-01-02):
海尔笔记本二修机,故障表现,不通电,上电流测试,1.4A,不触发。拆机查。EC8502E通电发烫。先拆下EC后,待机电流0.014,更换同型号EC,通电仍不触发,要触发开关上电压4.3V,按开关,电压无变化,检测开关开路,更换开关后,继续查触发电压,按下瞬间电压从4.3降为3.2V,说明触发仍然未成功。
看来只有从EC待机部分查走,首先查ECAVCC /VCC电压。
AVCC-74脚有3.3V,11脚的VCC只有0.15左右电压,明显不正确,要+3.3V电压来源

+3.3V+3.3VA通过开关方式的转换得来的,见上图,+3.3VA通过ME2306场管转换输出+3.3V,要想输出+3.3V,ME2306场管G极应为高电平,G连接到q507D极,那么q507必须截止,所以Q507应该截止,此场管截止的条件是G必须为低电平,Q507G极要想得到低电平,Q506必须导通,Q506N沟道场管,G极输入信号为+3.3_ON,当此信号为高时,满足Q506导通条件。
现在要查的两条件一是供给Q506+3.3V_ONVIN_SW,此处的VIN_SW是提供给Q504G极的高电平信号,通过两R分压。
由于没能电位图,查找是真心辛苦。

+3.3V_ON来源于EC107脚,此脚应为高电平,通电测试此脚为0.24V低电平,会不会是换的EC有问题导致没有此电压。查不出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