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难问题 9600重启后黑屏

楼主(2014-01-02):
我有个9600GT 512的 原毛病是 正常装驱动 但是从启生效就黑屏(是在XP 滚动条后马上要出小鼠标箭头的时候黑)  我本以为GPU 坏了 换了个 同型号 好GPU  换好后 问题居然没变 一样一样的  我没从新刷BIOSS 我 想问在不刷BIOSS 的情况下 还有什么问题 导致的呢 我不是不想刷是怕刷了还不好 就彻底失望加绝望了 。。请高手们给点意见方向吧

网友:
顺便问一下 那个大哥有 影驰加强版 9600GT 的好用驱动啊 确定好用的我刷下试试

网友:
怎么好的显卡  干嘛不装WIN7的   这种9600有通病。  就是坏芯片。上BGA就会好,但 用半年就又坏了。。

网友:
我的 郁闷了啊  BIOSS也刷了 而且用编译器刷的 还是不行 这可咋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