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不开机

楼主(2014-01-02):
收到一台HP G42
笔记本
电脑板子为DAOAX1MB6H1,开机上电0.6掉电,查各电压电感对地阻抗正常,请指教,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查下2级转换电压
同意楼主:
5.0
诸司马技
同意楼主:
完全同意

网友:
很明显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查 广达的时序最明显的特征

网友:
很明显一个电压一个电压查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上到1.5不懂了内存上有波形,显卡挂了,换了一个好了
你的这个就是HWPG不对,查电压吧

网友:
ax1我记得是ibm的南桥 。直接换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