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6加焊显卡不触发

楼主(2014-01-02):
苹果A1226原本开机有声音无显示,显卡门通病,尝试加焊显卡后不触发,G84-602-A2显卡,加焊后没有短路,阻值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触发。接口绿灯闪,插电池电量灯也是闪。开关有3.3V,按下不触发。公共点只有12.5V,感觉有短路了。论坛搜过也有换显卡不触发的案例,不知道怎么弄好的。实在不好摘下显卡芯片试试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显卡烧坏了哦

网友:
换掉显卡试试

网友:
注意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元件位移

网友:
板子有异样没,好好观察下吧

网友:
对于你这铜牌维客居然修不好这机子,我着实无语。直接查电池电量低信号,给他短接3.3v。无语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试试

网友:
苹果也有通病了,可惜没有修过一台苹果电脑。

网友:
亦有可能是显存的是哦

网友A:
把显卡取下来看看触不触发。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取下来看看触不触发。

显卡已经取下了还是不触发。估计不是显卡这部分了,公共点只有12.5V。郁闷了,本人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