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新的一年第一修,可惜啊。

楼主(2014-01-02):
笔记本型号:联想V450
序 列 号:
板      号:LA-4142P
CPU  接 口:
CPU  型 号:T6570
内 存 接 口:
北 桥 芯 片:AC82GM45
单 桥 芯 片:
南 桥 芯 片:AF82801IBM
显 卡 芯 片:N10M-GE1-S
  E  C    :KB926QF C0
BIOS  芯片:MX25L1605D
时 钟 芯 片:
待 机 芯 片:TPS51427
充 电 芯 片:

CPU供电管理芯片:
有无图纸:有
是否修复:未修复
故障描述:
适配器接口的线外露,客户说好像短路了下,接着就按开关不开机了。
测试数据:
公共点
VIN=18.7V
B+=14.4V
电压
+3VALWP=跳变,电压不对
+5VALWP=跳变,电压不对
+1.8V=1.8V,正常
信号
ON/OFFBTN#=17.7V
ON/OFF#=3.3V
51_ON#=18V
PACIN=3.0V
ACIN=3.0V
ACON=0.4V
ACOFF=0V

问题初判:
维修过程:
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无反应。经测无待机3/5V。B+为14.4V,偏低。测PQ37、PQ38的G极为19V,正常应为8V左右,问题是出在未过保护隔离。
测ACON为0.4V,PQ7、PQ11截止,当然过不了保护隔离。
测PACIN为3V,找不到PR132,细看PU8的7脚为低电平,5脚为3V,6脚为3.3V。PQ10导通,使PR156与PR158并联了。正常工作时PQ10应为截止的。
+5VALWP为0V,PU8的7脚为低电平,拉低了ACON。
测PU10-TPS51427的4脚EN_LDO为10V,7脚LDO电压VL为0V,这里不正常。
更换TPS51427后,7脚LDO电压VL为5V,REF电压为2V,但是3/5V电压跳变,也还不正常。看来PU10-TPS坏了,哪里还有短路。
断开PJ14、PJ15后,待机0.01A,3/5V正常了。接上PJ15-+5VALWP,3/5V正常。再接上PJ14时,3/5V跳变,2点几伏4点几伏就掉下来,再升上去又掉下来,反复。看来是+3VALW后级有短路。
用烧鸡法,等了一小时,没哪个东西烫,只好拆元件了。
拆下C539、PC65、C560,想想不大会是电容坏了,拆下EC,还是短。拆下南桥,哎,还是短。继续拆,工程浩大啊,C725、C546、C551。
拆到Q7时,不短了。转+3V_LAN电压的,后边还有一堆问题呢。先把拆下的装上吧,一堆零件啊。特别是南桥和EC。
满心欢喜的全焊上去了,通电,3/5V还是跳变,这次是到3.3/5V掉下来了,再升上去又掉下来,反复,要疯了。拆下EC,3/5V又正常了。难道EC也坏了?
再次焊下EC,从料板上找到KB926QFCC0,焊上后,通电,3/5V稳定了。按开关键,电源灯亮一下,又掉,开始想骂人了。短路的机器,真是麻烦啊。
按开机键,ON/OFFBTN#变为低电平,拉低ON/OFF#(3.3V-0V-3.3V),发送给EC,EC再发出PBTN_OUT#(0V-3.3V-0V)给南桥,南桥发出SLP_S5#(0-3.3V-0V)、SLP_S4#、SLP_S3#给EC,EC发出SYSON(0-3.3V),SUSP#高电平(0-3.3V),SUSP低电平(3.3V-0),有开机动作,可是到0.03就自已掉下来。
解决方法:
经验总结:

网友:
你和我发帖子是一样的,但是我不会说太多。直接说结果。因为我们都没有图,说个JB啊

网友(2014-11-16):
没有上图纸,你讲的东西不是很容易理解啊!

网友:
烧鸡等一个小时,夸张

网友:
烧鸡一个小时?烧火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