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维修

楼主(2014-01-02):
说说今天修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过程有点简单,也有点搞笑。

一个a43s的机器,板号k43sv ,裸板上电0.5a不动,测没有cpu供电 这个机器是hm65的芯片组 ,但是只有独显 ,没有用集显,那还是比较好修的。测供电芯片isl95831 (新型imvp供电方案),vr-on是有的 那就直接排除了 pm-pwrgood前的所有供电,找了下图,这个机器是个神机 ,没有图纸的。参考的g470电路图来维修,考虑到这个芯片不掉电,我大概估计i2c上cpuvid已经有了波形。实际也是有的 ,下面就开始测95831的条件了,23脚vin 有20v  22脚等 +5v二次电压均没有,这下激动飞线,上电一路跑码 大小写也能切换了  但是   上屏不亮机··················

        不亮机 ,那里坏了呢 ???这个机器打开  什么地方都没有动过 ,就只能看出是动过bios芯片的,难道bios不对??刷一个看看,找板号,版本号,一看版本号,我知道了什么叫坑 ,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漫长的刷bios开始了,k43sv好像版本号不同都不能通用的 ,刷了大概4个版本了 终于刷对了 ,装机测试没问题··············你们觉得这样的上家是不是特别好????用这样隐晦的方式告诉你 ,“我懂了你的bios”

麻烦你们给点下载分嘛,不会扣你们下载分的,我发誓!

LZ 你刷对的那个bios如果能够传上来就更好了
你这个BIOS哪里找的。

网友:
华硕的书刷bios要分版本号的吗?不是直接看内存插槽那里的就行吗?

网友:
很详细

网友A:
呵。。跑码,你的卡呢。不会说的是电流电上的码吧?

网友A:
飞个什么到芯片上?飞个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什么到芯片上?飞个EN信号?

+5vs到22脚 vddp供电

网友B:
飞的不明不白,写的也不明不白...不是来混分的吧.

是你不懂 还是真的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跑码,你的卡呢。不会说的是电流电上的码吧?

图都没有 当然飞不了诊断卡了  我用的示波器打spd信号,一般我看电流就知道跑码没有  谢谢回复  我是讯维德新手 不过修了3 年多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不明不白,写的也不明不白...不是来混分的吧.

就是差95831的所有+5v供电  飞了一条+5vs到22脚 95831的全部+5vs供电都到位了 谢谢回复

网友C:
刷了很多版本才刷对bios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版号?ASUS的要看内存绿纸上的版号来找bio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很多版本才刷对bios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版号?ASUS的要看内存绿纸上的版号来找bios的

内存上的板号是k43sj  主板上写的是k43sv rev:被刮了,所以刷了很多bios 2.0 2.2 2.4  等 我修一个机器 修好后就会备份bios 写上板号和版本号 所以看内存上的没用  以后会记得ASUS的 添加以下内存上的号 谢谢你的提醒及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上的板号是k43sj  主板上写的是k43sv rev:被刮了,所以刷了很多bios 2.0 2.2 2.4  等 我修一个机器 修 ...

还有我修过的机器 主板非常新  我都会用相机拍照 如果以后有需要照片的 可以联系我 一张主板 大约10张照片

网友:
上家真的是SB一个

上家修不好你也不必骂别人吧 难道你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E:
这个K43SV的主板,就是BIOS爱坏,我修了好多个机器, 不显示,不开机,基本刷个BIOS就好了,也就是只能修过BIOS什么的,无图无点位。

网友:
上家也是无耐,报完价又不修,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事,明知是BIOS坏了,报完价,用户不修。

网友F:
楼主把华硕系统的BIOS 发出来就好了。呵呵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上家修不好还故意弄个其他问题

网友G:
没有办法啊,为了混饭吃现在什么事都有人干,下次干脆叫那人把版号一起擦了,省事省力,你去刷吧。。。。那叼毛真缺德

网友H:
楼主你飞的那根线 是干嘛用的 啊

网友:
按内存槽贴纸也能找到bios

网友:
华硕bios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飞的那根线 是干嘛用的 啊

+5v 95831的vddp没有 给它加一个去

网友:
要是 我也遇到这杨问题就好了

网友:
华硕电脑真难修啊 修死人

网友:
  楼主真厉害 我也要学习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I:
上家算是有职业道德了。哈哈

网友:
2014 啥人都有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家算是有职业道德了。哈哈

我也感觉还不错 至少没有扩大故障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办法啊,为了混饭吃现在什么事都有人干,下次干脆叫那人把版号一起擦了,省事省力,你去刷吧。。。。{: ...

还算好吧  至少没弄出大问题呀

网友:
做的手脚  都那么明显

网友:
这上家太坑了把 哎

网友J:
明显是上家不会修  只刷了bios没修好   才没修的 。 他刷的bios不一定对   才导致的 出 了其他故障。楼主不也是 刷了四次才刷对的吗。 这不是动手脚。。。

网友:
二次电压誻转换电压对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跑码,你的卡呢。不会说的是电流电上的码吧?

修了快3年机器了,还没有用过诊断卡。。。感觉那玩意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华硕系统的BIOS 发出来就好了。呵呵

这个机器的BIOS论坛里有很多的,要刷的时候看好版本下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供电没有,BIOS也有问题啊,看来行家搞过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K43SV的主板,就是BIOS爱坏,我修了好多个机器, 不显示,不开机,基本刷个BIOS就好了,也就是只能修过 ...

刷的时候千万要记得版本号哦,不一样不亮或者有其它问题哦,切记!!!!

网友:
说的那么清楚,没有95831的辅助供电,飞了个5V,还要怎么写你才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了快3年机器了,还没有用过诊断卡。。。感觉那玩意没啥用!

我也是,前几天买了一个卡。128块,就是迅维上那个卡。唉。。纠结啊。。感觉电流表比诊断卡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显是上家不会修  只刷了bios没修好   才没修的 。 他刷的bios不一定对   才导致的 出 了其他故障。楼主不 ...

上家能看到原始版号,是有故意刷错BIOS的可能。上家也可能是不会修,也可能是报的价钱顾客不接受。
总之,上家是有点不厚道,不过也不是太过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刷了很多版本才刷对bios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版号?ASUS的要看内存绿纸上的版号来找bios的

说得很对,华硕同一型号的本子,里面的板子也不大一样,是要靠内存的贴纸上来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什么到芯片上?飞个EN信号?

应该是 5V 供电  上面楼主不是说了吗

网友:
这个bioS    确实不好刷~~~~~~~~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爱坏

网友M:
分享一下BIOS 就好了

网友:
真厉害啊.学习学习.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分享一下BIOS 就好了

行 我 上传一下

网友:
有耐心,值得学习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上家是在考验LZ是否有编程器吧。华硕的机器BIOS真的很让人头痛

网友:
呵呵 遇到这种你们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上家见多了。

网友:
额,华硕的这么多道道啊,内存,板号,版本。感谢啊,以后一定注意,之前的好几个机器都修的很无奈啊

网友N:
纯新手,楼主你这样接线稳当不饿,问过一个师兄,说有些接线不稳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纯新手,楼主你这样接线稳当不饿,问过一个师兄,说有些接线不稳当啊。

只要时序搞对了,然后有一个电阻作上拉 都不会有问题  我喜欢用2k-10k做上拉,就是出问题了,也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
刷华硕机器的BIOS最好对准显卡来刷、

网友:
不明吧 上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上家的人很讲职业道德哦,没有给你搞出个大短路之类的,运气真心好

网友:
只要时序搞对了,然后有一个电阻作上拉 都不会有问题  我喜欢用2k-10k做上拉,就是出问题了,也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楼主自己的细心发现。。。也不会发现问题。。。关键还是自身的实力

网友:
楼主才是4个,我之前刷了8个才好的 幸运了

网友:
经验好丰富        华硕机器好 难修

网友:
LZ经验好丰富        华硕机器好 难修

网友:
技术确实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给力的上家,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

网友:
供电断线的机器好修一些 信号出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点位难找,不太好修。

网友:
楼主把华硕系统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得很对,华硕同一型号的本子,里面的板子也不大一样,是要靠内存的贴纸上来分别!

后来我才看懂 好像是因为他这个机器的绿色贴纸被人弄下去了   所以才刷了很多版本

网友:
神啊,楼主,您也真神了,涮了4次BIOS,涮成功了。。HAPPY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论坛里有很多的

网友:
经常遇到上家换件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机子 用了2年了没什么问题 看这个机子也bios 问题很多

网友:
断开5V的隔离点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上家好淫···

网友:
有可能是上家刷BIOS试了,但还是不开机就以为不是BIOS问题,也就没有刷回去

网友:
经常遇到修好报价不修的。。。生意难做

网友:
华硕BIOS是容易出毛病,但是LZ你飞那个线太粗了点嘛,飞那么远 丛、丛什么地方飞的5V。

网友:
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不明白你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个啥说法

网友:
支持楼主简单收钱

网友:
这机,收几多少钱啊

网友:
完全被标题引进来的

网友:
以为要说神人呢

网友:
真厉害啊啊 我、、、

网友:
我现在 也在修样机器

网友:
上家没有换个别的容量的BIOS感觉还不错

网友O:
大神 学习了 以后多发点 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多长长见识

网友:
上家估计也是没办法 肯定报价了之后客户不修 很无奈 你应该庆幸的是 上家没有动其他手脚 不然你修不好的 呵呵

网友:
很经典。。。。学习学习。。主供电断线了。。

网友:
奇怪,回复帖子都给删除,继续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见识了找BIOS,原来华硕的这样找

网友(2014-02-06):
好有耐心的哥们

网友:
这人真缺德,修不好还不让别人修。楼主给力

网友:
虽然我很想给你加分,我到现在还没找到怎么给你加分 不过楼主运气确实比较好 要是哪天有这个本子的图纸了 上传上来哦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子,BIOS 是要分版本号才可以刷的

网友:
飞的到底是什么啊?能不能写的再清楚点

网友:
只要搞好了就是本事

网友:
目测 此机器是 送钱来的

网友:
这个bios是个坑

网友:
asus的BIOS啊,烦人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挺不错的。虽然写的简单。

网友:
95831以前曾经是个难题 ...

网友:
参考其他的辅助电源电路图即可

网友:
这机子BIOS 爱坏吧

网友:
通病BIOS,但是电流都会到1.2A你这个有意思

网友:
我想问问为什么CPUVID有波形就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