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R1430没有待机的维修总结

楼主(2014-01-02):
我是一个菜鸟,学习维修有9个多月,问的问题能让高手们吐血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反正这个维修过程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2013年的最后一天,快下班了,突然来一同行,拿了一个ACER1430的小本,说开不了机,我先是拔去外设。电流0.007.按开机没反应。给客户说是主机待机的问题。让他留下机器,毕竟还有30个分钟就下班了。他走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拆完机器发现,用的待机芯片是DS=C3,图纸上写的是RT8223,其实就是51123。开始的时候我先量下开关上有3.3V的电压 ,以为3V5V出来了,看了一下,好多地方都没电压 ,一量电感,发现3V5V就压根没出来,开关上的电压是3D3V_AUX_S5也就相当于LDO的电压,然后开始查的他的,条件 ,发现到REF是2V,VIN正常,EN是7.5V,由分压来的。BOOT,5V。

ENTRIP1和ENTRIP2是接电阻接地。估计是内部产生的,于是在论坛里看了看,好像 还真是内部产生的。

那这些条件满足了在我眼里应该是有待机了,于是换了个芯片,发现还是一样,额,有点难度,怎么也想不通,就把机器放下,下班了,、。

   第二天,一早就来请教大神们,好像在群里有人说是ENC才是开启,于是去查ENC,发现他是从EC里过来的,找到和EC相连的脚,发现EC这家伙没发出,额。心里怎么越修越没谱了,然后就问高手 们,他们让我查EC的条件,其他我也不知道我想的条件全不全,EC的条件如下,供电3.3V.  晶振是和PCH共用一个的,没有振。ACIN#OV,    ECRST是3.3V。然后我又问,有人说复位不对,有人说ACIN#不能成0V,于是我去看这些的产生,发现EC上的ACIN,不是充电芯片的那个ACIN。而是ACOK打通 一个三极管拉底。如图

于是这样说来,EC上的AC-IN#底也是正常的,于是我又感觉没谱了,由于刚好是元旦,客户很多,就放一边没管。等快下班了,就一个好朋友,也是好同学夏总聊了起来这个问题,他好像他在一论坛看到过一个帖子,问题和我的这差不多,也是ACER的。于是我去看了看,发现他的问题和我一样,他也是和我一样,就连查的过程也差不多。查来查去是EC ROM的一个电阻没了,额,感情3V5V要出来,EC还要读BIOS呀,这又超出了我的理念。EC图如下:

于是开始研究BIOS,开始测他和EC的连线,发现没有断,由于没有刷EC这种小8脚 的编程器,所以没轻易动他,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毛病,不管什么芯片坏了,有证据我才换,或者实在没办法才换的,所以我从一开始,EC都没换。BIOS如图:

经测也没什么问题,于是就想是不是真是程序的问题吗。
有高手说,这种BIOS的电压只要是3.3V就说明没有读取,一量1脚3.3V。2脚1V,7,8脚3.3V。总感觉这个1V有点不对,大家不要笑,我是菜鸟呀。实在没办法就刷个程序吧,发现各论坛还没有这个BIOS,没办法上淘宝去买吧,花了5块钱,买了个,可是又遇到难题了,这个ECROM是个小的一种,我们店里的编程器,只能刷大的,完了这怎么办,正在没折时,老板说要不你找个大的,刷上试试,我想也是哦,对比了一下大小的引脚定义发现可行,于是就在料板上找了个大的一种8脚芯片,刷好之后,一边用焊在板子上,一边翘起来用线给连了起来。如图:

然后就小心翼翼的把电插上一试,发现开关旁边的灯量了,电流跑到0.66了,因 为他是板载CPU,所以在没插内存时这个电量是对的。一阵高兴。心想修了快2天,终于好了。此机到此就维修结束了。结果很简单,可是这个过程让我成长 了很多,我是菜鸟可是我也想飞的更高。所以那些看到我问的问题幼稚,而大笑吐血的兄弟们,麻烦下次吐完了,给我指点下。谢谢大家看完我的这个肤浅之作。因为他的BIOS珍贵我也会分享给大家,有分的就加个分,我也不想经常冲钱下载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
图上传不上来,只能明天传

网友A:
你的思路很方式我很喜欢,你应该会成功的

网友:
acer的BIOS官网上都有楼主不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很方式我很喜欢,你应该会成功的

谢谢兄弟捧场

网友:
花钱买的,东西,各位能加分的就别小气

ACER 143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