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14-01-02):
一块X58主板,在主板电池没取下的情况下,无意短接了主板BIOS芯片的几个角。。。然后主板就不亮了,通电风扇不是很正常的转,重启键无效。。CPU热,桥也热,不上内存,主板也不鸣叫.....就这么废了嘛?几百元呢.......求大神赐教,是不是短接了BIOS角,至BIOS损坏了????
cpu
芯片

网友:
只要没通ATX电应该不会,重新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