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维修 y450

楼主(2014-01-02):
客户拿一笔记本过来说进了一杯水笔记本里面了,而且有二天了,我接过笔记本一看,y450的 电池也没有下,还在笔记本上面,我马上拆了电池,拆机,发现笔记本到处都有腐蚀的,但不是很厉害,我准备接上可调电源看看是什么问题,没有想到充电芯片直接冒烟烧了,幸运的是手没有放在充电芯片上,不然像上次一样收旧受伤了

笔记本版号是 daokl1mb8e1充电芯片max8731ae,换了充电芯片,把主板放在BGA上烤了几分钟,上电,待机电压正常,不触发

3V 5V 都正常了,我就照这时序修了发现不出RSMRST#

查了下EC的条件,供电,复位,时钟,适配器检测信号,LID信号,都正常,就没有RSMRST#,对地阻值也正常,我想被南桥拉低的可能性比较小,翘起EC的RSMRST#脚测,EC也没有发出,我于是准备换个EC,突然想到BIOS也有可能导致不发出RSMRST#,刷个BIOS试试,不行了在换EC,刷完后,直接就触发了

EC的程序影响EC不发出RSMRST# ???

狼,来了 + 2 淡定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知识学得很不错

网友:
还不错  你要是干了I/O你就费大力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进水也要刷一下,支持

网友:
类似于以前修过的一个宏基。。。。也是进水处理后,刷BIOS后成功触发亮机,LZ像这样的进水机修好后,保修多久“???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V3000  进水机,能上电白屏。拆机后有两处主板烧穿。明天有得修了。

网友:
一个月,,维修都是一个月

网友:
还好没换EC

网友A:
你什么地方维修都一个月?南京怎么质保都3个月的啊。以后试试维修一个月质保看看。

网友:
LZ V5 87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干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地方维修都一个月?南京怎么质保都3个月的啊。以后试试维修一个月质保看看。

我这也是1个月,看价格的,有的地方价格低,只保一星期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S5—ON 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bios参与触发,楼主修机速度刚刚的

网友:
明知进水,没排除短路,还去通电。。 运气不错

网友C:
不烘干主板就加电,你真是一个天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S5—ON 信号出来了吗

s5-on已经正常了,他是把3v 5v转换成桥供电V5REF_SUS 和 VCCSUS3_3

网友:
我遇到的华硕F8机子进水了,按开关一分钟左右能开机显示。。。。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估计是电脑自我保护。。也许楼主的状况也是类似

网友:
现在好多进水的BIOS会坏,还有摔坏的BIOS也会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烘干主板就加电,你真是一个天才。

都进水二天了,我就想试试,它现在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5-on已经正常了,他是把3v 5v转换成桥供电V5REF_SUS 和 VCCSUS3_3

要是 机器插电待机电压3V5V 正常的话,S5ON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也没打一下对地就去上电哈?楼主?你不怕烧一大片哈?联想Y460,B460,V460的故障在BIOS的很多啊,有的是EC的BIOS,有的是桥下挂的BIOS,反正BIOS故障率太高了,进水机丢失程序那是屡见不鲜

网友:
同意  I3 以上不触发就是要刷啊

不触发也要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才能进行刷BIOS的

网友:
难得见到这种现象了

小段2010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