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板的耳机插孔没声音

楼主(2014-01-02):
前面板的耳机插孔没声音(新机箱,怀疑是坏的换了一个也不行),插后面就有声音,另外红圈里的是个什么插槽啊,是跳冒吗?另外在控制面板中的声音软件中也设置了。还是没有声音前置usb可以还用。主板型号:七彩虹amd770series1.4找不到图纸

网友:
CD_IN,主板上标明的啊。

哦,我说的呢,没看见 谢谢撒

网友:
老主板,链接光驱的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前几天刚好碰到一个,机箱是好的,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
好像是接光驱的吧。

网友:
一般软件问题
解决方法是进入主板BIOS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一开机(或者重新启动)按Delete键进入BIOS,选择 advanced (高级选项)

二再选Chipest

三再选South Bridge,然后就是front 开头那个(在里面有个前置音频选项 ) ,后面选项有HD aduio 把它改成 ac‘97 (选择后那个会变成白色),回车按F10 保存重启,这下就可以了!

四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Realtek高清晰音频设置”,里面的设置已经变了,调试成功。

网友:
上边再不行就接着找插孔设置面板,在“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方格上打上钩

网友:
与你那个画红圈的没有关系,你重点还是要放在设置上面,另外可以换一个驱动试一下,然后注意BIOS里面HD ADUIO   和AC  97,你都可以调一下设置!

网友:
CD_IN,主板上标明的啊

网友:
前置音频线插了么?我看图里是没插线,那个红圈里的是连光驱的,新电脑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光驱也面临淘汰。

网友:
cd 音频接口    前置是需要设置的,控制面板  里面的红喇叭,把禁用前面板检测打上勾

网友:
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旁边那9针才是前机箱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应该怎么设置

8楼和10楼正解!

网友:
加2个跳线就可以了,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吧,前几天刚好碰到一个,机箱是好的,是需要设置的。

哪你赶紧说说?

网友:
我来判一次答卷:8#9#10#18#都是正确的,你试一试把吧。18楼的配图短接的分别是5-6、9-10脚,右下脚为1脚,8是空脚,前后音箱只能选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