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胆颤心惊”的ASUS K40AB!成功修复案例分享!

楼主(2014-01-02):
维修过程真是太曲折了→据说半年以前此机在我们店里修过北桥→拆开直接加热NB后,亮机!→
于是给客户报北桥故障!让他选择是维修方案,方案1:重植NB,方案2:更换NB!→
客户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选择只维修,不刚换!→
接下来就是我表演的时候到了,上BGA手术台。。。。。,取下后重新植珠完毕→再次上BGA返修台对其手术,OVER!→
通电开机,MY GOD !电流很不正常,1.8。。。。2.0。。。2.2。。1.8。。。。→
此时那个心啊,别提了,拔凉拔凉的,美女还在旁边等着呢,时而不时的来问问情况,唉,,那种感觉,同行的你们也是清楚的很啊!→
不甘心,又不想再次植珠,麻烦,于是直接加焊一下!再次通电开机,我的神啊,还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没办法了,此时心情已经陷入了低谷,没办法,再次对其手术,重复第一次的过程,取下,重植,完毕!→
第4次通电开机,我的妈呀,你救救我吧!怎么还是一样啊!真是见鬼啊!量过NB的阻值完全正常,换过内存,CPU,甚至还加热了显卡,都是那么悲惨的结局!呜呜,,,→
此美女等不及了 说让打一个单子,等好了打电话给她,于是郁闷的第5次对其“手术”,将其取下,看个究竟,不取还不知,一取吓一跳,妈的,掉了3个焊点!靠!此时心里7上8下,胆颤心惊,多半要赔主板了,,赔钱到时小事,怕的就是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对其查点位图,哇塞!奇迹发生了,3个都是NC!天啊!此时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了下来,后来怀疑是北桥性能不良,让老板报价让美女更换NB!→
同意后迫不及待将其焊上!第6次通电开机,大家猜猜此时是什么情况?呵呵,,两个字,绝望!!!!啊啊!!我快疯了疯了啊!!!!!!想抓狂的冲动!等着老板骂吧,唉,,悲剧往往发生在我身上!呵呵,,→
第二天灵感一来,从费板中找了一个K40AB AMD的板子,直接将其BIOS ROM换之,耶,怎么电流跳变又发生了变化啊,但是还是不亮啊,只有1.8就停住了,后来突然想起这款机器有两个版本,以前老板还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将其BIOS本体直接换之!第N次通电开机,1.8.。。1.6。。1.7。。。2.2。。2.3。。2.4。。亮机!.喔呵!久违的ASUS logo终于肯露面了!  维修心得:我之所以折腾了这么久才弄好它,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维修经验欠缺或者说思维被自己限制住了,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神奇的事情,我也还是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器会出BIOS问题呢,,不过真是太玄乎了,就做了一下BGA,怎么BIOS程序受损了呢!实在想不通啊!
维修总结1. 修机器不要死钻,有时候经验会把你带向深渊,换个思维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总之维修中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要受到定时思维的影响
                                         2. BGA的时候尽量避免掉点,
                                         3.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应该及时考虑到BIOS
                                         4 .在平时维修中 如果有时间最好能将正常完好的可亮机的BIOS程序备份下来,日积越多,还有值得       注意的是一定要标注好同机器同型号不同版本的BIOS,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
                                        5.维修资源的丰富性很重要,最好多备一些料板,不在数量,在于质量,以及广泛程度,能有最新的更好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请各位大侠给小弟加一点小分吧,感谢了。。。高手略过,, 眼睛累了,最后给大家欣赏下美女,呵呵

网友A:
哥们。我顶你。没事少干BGA。费珠子也费人 。。

好长时间不做BGA了
哥们你瞎扯 ...我做维修的朋友都一炮中儿子....生女儿...赖到BGA上去了....鄙视你
唉,同行中还真是大多“生孩子”木有 又鸟 又鸟!悲催啊

网友B:
唉!直球你不累啊啊?还直球那么多次啊?

网友:
生女孩不知道,cancer 几率可大多了,并非危言耸听,非必需我可不愿意干BGA

发现最近几年生女孩的特别多,是不是和天气,环境,吃的东西啊,什么的有关呢,不光是维修的行业

网友(2014-04-02):
辛苦了,重复这么多变
很可能跟CMOS电路有关系
这个神机你也敢修呀,不怕返修,我修了7个这个机器没一个不返修的。现在这个机器我根本就不接了。

网友(2014-01-02):
少干桥,累的慌

网友(点评):
直接三步曲,呵呵

网友C:
楼主的BGA功力很强大呀,而且很有耐心!

网友D:
不得不说BGA是需要很大耐心的,尤其是一遍又一遍的植球,不过还是不明白最后怎么变成BIOS问题了呢?简直是匪夷所思。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为什么最后是BIOS呢,有人解答下嘛

网友(点评):
听说 这板受热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BGA是需要很大耐心的,尤其是一遍又一遍的植球,不过还是不明白最后怎么变成BIOS问题了呢?简直是匪 ...

呵呵,,所以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所在了!我也还是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个机器会出BIOS问题呢,,不过真是太玄乎了,就做了一下BGA,怎么BIOS程序受损了呢!实在想不通啊!

网友:
楼主不厚道,BIOS没分享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BGA功力很强大呀,而且很有耐心!

呵呵,,感谢感谢!BGA还凑合吧,呵呵,,至于耐心吧,是没被逼的啊!呵呵。。。

网友:
不过有些机器还不得不干它啊,说实在的,我也不喜欢做BGA,对身体伤害太大

网友:
现是能不动桥就不动了,直接加焊了事的多

加焊不稳定,如果想让客户用的时间长最好重植或者更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直球你不累啊啊?还直球那么多次啊?

你说累不累呢!没有办法啊,客户在旁边等着要机器用呢,而且老板的主张就是,能修则修,尽量不要换,因为他不想投入太多的成本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2次了 BGA操作正常不显示,建议刷 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顶你。没事少干BGA。费珠子也费人 。。

谢谢,,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刚好就是它坏了,你说不干行吗,除非你想改行,,呵呵,,做BGA对身体危害很大啊,据说,长期干这一行的人一般都是生女孩!唉,,悲剧

好像和基因也有关系,70后,80后,90后啊什么的

网友F:
修板本来就有风险的,楼主工作压力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板本来就有风险的,楼主工作压力太大了。

呵呵,,是啊,谢谢你!都一样啊,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谁让咱当时没有好好念书呢,唉,据说长期干这一行的人一般都是生女孩!呜呜。。

网友:
楼主,以后有问题向你请教了,真的很强

网友G:
楼主对自己BGA功力信心不足啊,耐心是有的,佩服!我遇到个屏线插座被插短路烧毁南桥,更换南桥后还是不正常,刷写南桥BIOS后,正常亮机。我要是对自己做BGA信心不足的话,估计也向楼主一样的了。

网友H:
楼主 一定要把散热搞好  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呵呵,,好久不见啊,哥们!这个机器返修率是很高的,不过散热处理的很到位的,应该用个一年没问题吧,,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自己BGA功力信心不足啊,耐心是有的,佩服!我遇到个屏线插座被插短路烧毁南桥,更换南 ...

感谢了,你讲的很好!不过对自己的BGA功夫还行吧,不过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你换南桥之后是开机不亮还是不开机啊,你那机器是双BIOS还是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一定要把散热搞好  不然容易返修

呵呵  是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了,你讲的很好!不过对自己的BGA功夫还行吧,不过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你换南 ...

应该是上电不齐,电流只能到1.几安,
是双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了,你讲的很好!不过对自己的BGA功夫还行吧,不过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你换南 ...

当时用了烧板法,发现南桥有点微微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了,你讲的很好!不过对自己的BGA功夫还行吧,不过你说的那个问题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你换南 ...

双BIOS.不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当时用了烧板法,发现南桥有点微微发热

事情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可能机器是好的,能够点亮或者其它毛病,不过你带电插屏线导致烧毁了南桥,然后通电待机偏大, 变成了不开机,于是你想到了烧板法,发现南桥发烫,焕之,能开机了,但是电没有上全,只有1.几安,然后你就刷写了南桥BIOS后,正常亮机!是这样吗

网友I:
让我来分析一下啦,哈哈,楼主,帮老板打工都有一份压力的啦,一来客在,二来老板在,你的心理有座山。
而最后是BIOS的问题,可以是,你做完NB后,BIOS认不了NB,不出事才怪。一定要刷,
楼主BGA功力还不错,我正想要部来玩啦,一看太贵了,学习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刚好就是它坏了,你说不干行吗,除非你想改行,,呵呵,,做BGA对身体危害 ...

不会吧 我在公司专职BGA 每天最少做100片板子以上  失败的重新做。N年了 呵呵

网友J:
你在做BGA时候,把COMS电池取下了吗,

网友:
怎样防治BGA的时候掉点啊

网友:
有些HP 的是加一加焊 就要全刷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刚好就是它坏了,你说不干行吗,除非你想改行,,呵呵,,做BGA对身体危害 ...

生男生女跟这个没关系  我以前的店里老板干了有8年了  生了2个儿子

网友:
我的是能够修的就修,能够换的就换,不过价格要报高点

网友:
楼主可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继续加油

网友K:
哈哈, 这机器被你样修了 也用不久了

网友:
借鉴了。以后留一点

网友L:
先简再难,楼主的耐心了得,

网友M:
上次我就光拆机  拆完了 就不亮了   也是刷的bios

网友N:
图片挺吸引人的    案例看蒙了

网友:
呵呵。。。这个好像真是这样子呢。。。

网友O:
之前遇到过几次ASUS的机器做完BGA出现BIOS问题的,好像是F81SE的机型

网友:
呵呵 你想的还挺周到的

网友:
先软后硬件,可以有效减少误杀率,

网友:
引用 网友O:
之前遇到过几次ASUS的机器做完BGA出现BIOS问题的,好像是F81SE的机型

F81SE?做完显卡后出现BIOS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图片挺吸引人的    案例看蒙了

案例怎么会蒙呢?难道描述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上次我就光拆机  拆完了 就不亮了   也是刷的bios

是什么机器?ASUS还是HP?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简再难,楼主的耐心了得,

呵呵,耐心啊,都是被逼的啊,,唉,,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 这机器被你样修了 也用不久了

晕!至少得用一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让我来分析一下啦,哈哈,楼主,帮老板打工都有一份压力的啦,一来客在,二来老板在,你的心理有座山。
而 ...

呵呵呵,,是啊,你分析的很对!压力的确实很大啊!你学习我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在做BGA时候,把COMS电池取下了吗,

当然取下了啊!不取,很容易爆炸的啊,不过有可能就是取CMOS电池的原因

网友P:
植株这种事干个2次桥也该睡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植株这种事干个2次桥也该睡觉了

呵呵,,那也不一定啊!不过我们这里老板的规矩是只想修,不乐意换啊!所以,没办法啊,悲催的命运。。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情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可能机器是好的,能够点亮或者其它毛病,不过你带电插屏线导致烧毁了南桥 ...

机子能正常使用,是别人清理灰尘造成机子南桥烧毁(此人原来是维修手机的),拿到我们这来修理。维修经过大概是你所说过程。不过维修当中用了二个南桥芯片,我没有想到主板上的屏线插座被插短路了,烧毁了换上的第一片南桥芯片后才发现,当时要是细心点检查就好了,也就不会上第二片芯片了,维修确实要细心检查主板哦,否则的话:即浪费时间,又增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机器?ASUS还是HP?

联想b460  悲剧啊

网友:
是吗,,这款机器我至今都还遇到过BIOS故障啊

网友:
机子能正常使用,是别人清理灰尘造成机子南桥烧毁(此人原来是维修手机的),拿到我们这来修理。维修经过大概是你所说过程。不过维修当中用了二个南桥芯片,我没有想到主板上的屏线插座被插短路了,烧毁了换上的第一片南桥芯片后才发现,当时要是细心点检查就好了,也就不会上第二片芯片了,维修确实要细心检查主板哦,否则的话:即浪费时间,又增加成本。

网友:
不知道这机器下来多少钱,我看的都很累!

网友:
这款机器各种问题,能修好就很好了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耐心呀,我得像你看齐,给你加分

网友:
美女上半部分很清纯,下半部分很狂野

网友:
这机挺麻烦的

网友:
小生有疑问。。。这最后解决问题是因为bios。。。那到底是bios问题引起的这种现象还是做BGA后引起的BIOS损坏呢?不解

网友Q:
我就往往在桥上栽跟头,桥不过关啊

网友R:
这个难道就是楼主所说的同行。。。????

网友S:
掉空点是因为你反复BGA,还有,一般我都不当客户面修机子的,在简单的故障也是,其中道理你慢慢领悟

网友:
华硕的BIOS,我之前就是见识过了,超烦人

网友:
不要凭经验,修一些能开机又不缺电压压桥没反应的机,最好是先换一下内存,cpu,刷Bios最基本的发现情况一样才开始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掉空点是因为你反复BGA,还有,一般我都不当客户面修机子的,在简单的故障也是,其中道理你慢慢领悟

呵呵,,这个只要干这一行的谁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难道就是楼主所说的同行。。。????

同行?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就往往在桥上栽跟头,桥不过关啊

是取桥出问题还是植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