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的wifi模块坏了,刚才网上看了看,原来要250度吹才行,一时真不适应!

楼主(2014-01-02):
平时风枪都是一下打到380,距离1-2cm吹,修主板和本子都没什么问题。手机没弄过,不知道是不是都这么低温度?

如果温度调到250度,是不是需要贴得很近啊?真不好把握,刚刚达到有铅的熔点啊,这个温度20秒能焊接好?

网友:
个人觉得这温度好像不够,250度觉得吹不熔,你的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A:
有铅的也不好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铅的也不好融

可人家说,温度高了模块受不了,不知论坛里的师傅们都什么温度搞定的

网友:
温度高了,肯定受不了啊。。这也是个教训啊

网友:
温度低了也不熔呀,,

网友:
你就是380,距离远一些和低温焊接不一个道理吗?一句话:能低别高要不该吹爆了

网友:
妈的,我刚加热几秒钟就爆珠了,最好是把风嘴去掉吹

网友:
这个要自己控制好,温度不能太高,250左右

网友:
这个温度真心掌握不好,求大神支招

网友:
更换.不就好了嘛.

网友:
这个通病吧  我见过好几台  就吹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