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里糊涂被讯维高手远程修复一台联想B460开机不显示的机子

楼主(2014-01-02):
型号:联想B460独显
症状:开机不显示
因为当时还有别的机子,就叫客户先留下,电话联系。走后我的手里忙完了。才来拿过来看看。插电待机0.28,这么高啊。按开机键也可以加电,就是不显示。心里想是不是EC挂了,不显示就拆开看看。主板拆下来裸板插电,还是0.28,用手摸摸EC,温度不高啊,就到处摸摸看,当摸到CPU的上管的时候,发烫了,有很多人都知道这款机子的CPU上管是铁乌龟。既然烫手就把他吹下来。一看里面的S-G脚都烧糊了,主板也有一点烧焦了,上管的型号是7621的。手上还有上次剩的料,装上,插电,没有待机了,奇怪了,换个管就没有待机了,量了主供电的阻抗,正常啊,没有短路,想起以前在论坛里看到别人的帖子,没有待机电压就刷EC的BIOS,报着试试看的心里,刷了一下,还真的有了,搞不清楚,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下吗。待机正常了。0.02,插电电流上去了,到1.23的样子就不动了。接上内屏,还是没有显示,以为换上去的芯片是坏的,看到论坛的人说,换上,上下管后还不行,就把芯片业一起换掉,就定了个料,第二天中午到料,装上后,还是一样,郁闷。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行,搬就兵吧。找到从讯维学校出来的高手,老三。应该很多都认识,这人是个高手,就在QQ上跟他联系,还好今天他有空,大部分他都很忙,不愧是家大业大。下面就是聊天的内容,在高手的指导下,我也不知道这里到哪里了,哪里到哪里了(是我的思路跟不上,不是他乱指导)。先叫我查了无线网卡的22脚,有无复位。开机的时候测了一下,有3.3V..继续问他, 。我不知道怎么查,他就说CPU的芯片的脚,看看电压。 就找了个比较近的地方接了跟线,1.05V的地方, 好了下面就是我为他服务了。 我把主板的版号发上, 在附上可以用的BIOS LA46 DIS MB 09911-1M 48 4GV01 01M EC

网友:
老三要火了。。乐于助人啼好人

感觉胜似饼哥。

网友:
我怎么就没认识个这样的老三啊。

网友:
修好就好,别的不重要。

网友:
留个号,好请教请教

网友:
理论知识真是强悍 我觉得老三本本肯定会看芯片厂家的pdf

网友(点评):
关于芯片PDF会看图纸的会员都会。

网友:
楼主把板号说下   我下了张B460的图纸  CPU供电芯片的上管跟你所说对不上

网友(点评):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去看了图纸了,楼主说的型号可能是MOS管的上写的吧,图纸上确实不是帖子中所说

网友:
  写得这么详细  啥时候也教教我嘛

网友:
老三好技术啊,这个过程还是蛮详细的,值得参考学习,看来在维修界是要拼师傅的啊!

网友:
这个老三人真好,求带

网友:
老三你是默默的在迅维论坛出名的,

网友(点评):
没有,我也在像版主等高手们学习。

网友:
老三 果然不愧为迅维师兄  前辈   不过楼主聊天记录有点乱

网友:
难道我会告诉你老三是我老乡吗

哈哈,本人家乡广西贵港桂平

网友:
哇,不错啊,远程指导,要是能教教我也好了。

网友:
这种反反复复的对话式截图看的我头都快晕了,乱七八糟的布局,建议楼主改正下,

网友:
去训维培训回来一直忙于修硬盘 笔记本都忘了差不多了  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PSI#是节能脚,当此脚为低就会关闭一项供电  而DPRSLPVR# 是深度休眠信号

问题就出这里了,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教材很不错的人品很不错的工程师都不错啊感慨中

网友:
DPRSLPVR#这个信号的导致CPU电压的问题还没修到过,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值得借鉴

网友A:
昨晚刚讲到深度睡眠DPRSLPVR# ,还是不太懂,慢慢学吧!

网友:
我老三哥哥就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刚讲到深度睡眠DPRSLPVR# ,还是不太懂,慢慢学吧!

对信号来说真的是很不懂,还要抓紧跟高手们学习

网友:
真是有时间,

网友:
不错。。。师兄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
那个属于cpu休眠方式,高电平cpu工作,低电平不工作vid是检测cpu工作电压

网友B:
写的好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好乱,

这么高的水平交流,是有强大 的功底后,才有如此零散对话的,

网友:
呵。。。看来是要红了,两个人都要红。

网友:
聊天截图有点乱啊, 弄的我们这些新手的不明白,楼主整理后一定能让我们受益匪浅,老三威武!

网友:
有高人指点真好啊,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2脚 PSI#  39脚PM_DPRSLPVR 7    49脚VR_CLKEN#  各起什么作用? 我的图纸上怎么是U41啊

网友:
2脚 40脚也是输入端,不是输出端?

网友:
真是长经验,CPU休眠信号号出问题

网友:
不错,我也学到了点,无线网卡22脚RST都有了,我也没想过是CPU那一块出问题。谢谢老五 老三的精彩描述。

网友:
看的好累!最终的维修就是给39脚拉了一个1.05V的电压吗?

网友:
好牛气呀,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_DPRSLPVR个信号不是被R544上拉吗?  本来的上拉去哪里了,楼主最后自己也没弄明白,,哎!!!

你再仔细看看

R544有啊,其实可能就是R544掉件或阻止变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