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G,完美修复

楼主(2014-01-02):
联想F31G,3 5V待机都出来,开机键有电压,不触发。EC是IT 8512E-DXT,测量其应有的供电电压、LID#、ACIN、时钟、WEST#都正常,但是DNBSWON#一直为低电平,没有从南桥出来的高电平,同时,
BIOS没有波形,测BIOS供电正常,怀疑是EC问题,因为找不到相同型号的EC,就到料板上拆下了一个IT 8512E-EXT,但还是涛声依旧,BIOS刷过,换过,无果,南桥晶振已经起振。想到BIOS没波形,
心想南桥之所以没有发过来高电平,可能是因为BIOS。BIOS无法调取南桥的资料,南桥局部不工作。于是开始查BIOS的1#、2#、5#、6#经过电阻是否到达EC,果真,6#经过电阻后没有到达EC,想起
同事说EC旁边电阻有腐蚀,清洗之后,重新加焊后就不触发了,客户拿过来说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触发。于是果断地飞了根线到EC的105#,测一下DNBSWON#,大喜,高电平,触发上电显示,一切
正常。

网友:
思路很好,触发的条件好多,要是我可能修不出来啦。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呀

网友:
有思路,不错,不过楼主当初可以直接量BIOS 1,2,5,6,脚的波形,判断哪一脚不正常,然后再顺藤摸瓜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也可以把BIOS取下打值,判断是否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