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雷击损坏

楼主(2014-01-02):
笔记本网卡雷击损坏,
现在用的是usb外加网卡,很难看,
是不是拆机换网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网卡又不值钱   买一个呗

网友A:
如果网桥没击穿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网卡芯片击了个洞,要是的话换个一般都好了

网友B:
先更换网卡芯片,如果不好可能网卡旁连接的电阻击穿损坏,检测损坏元件更换即可

网友C:
这个嘛不一定了,具体你只有拆下来检查检查了!

网友D:
搞过内置的不就可以啦

网友E:
换个PCI的也就十几块啦

补充内容 (2014-1-11 13:59):
不好意思,当成台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桥没击穿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网卡芯片击了个洞,要是的话换个一般都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网桥是什么器件,是不是类似于隔离变压器之类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更换网卡芯片,如果不好可能网卡旁连接的电阻击穿损坏,检测损坏元件更换即可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过内置的不就可以啦

笔记本如何搞一个内置的网卡,希望再说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PCI的也就十几块啦

笔记本如何换PCI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嘛不一定了,具体你只有拆下来检查检查了!

应该就是内部网卡的问题,其他的各功能都是正常的,可能是网卡芯片或周围元件的问题。

网友:
是的,大多数就是网卡本身坏,弄好了吗?楼主

网友:
呵呵!直接换主板!

网友:
里边有地主放的话就放在里边就行了

网友:
换一个匹配的芯片网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