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用拨号上网正常,连接路由器就不行。

楼主(2014-01-02):
广电的宽带,从房子外面进来的直接是网线,用拨号上网一切正常,加个路由器之后,路由器自动检测WAN口为静态IP, 我选择PPPOE设置,设置完成之后连接不到网络,路由器显示WAN口状态未响应。。 MAC地址也克隆了,路由器也换了, 求大神、。。。

网友:
广电一般需要专用的路由器才行

网友:
把路由的系统日志发出来 还是就是换下猫 以前遇到到猫不稳定,也是用猫也可以上   换了几个路由也不行

网友:
广电要用磊科路由器

网友:
到网上去查查相关的看看

网友:
会不会网络必须要通过脉冲或音频才能建立连接啊

网友:
这个没试过,话说我也有些疑问待解答啊,你这个会不会是WAN速率问题?

网友:
广电的网是在网页上面连接宽带   步骤应该是这样的

1  先连接上宽带     2  打开本地连接打开协议里面有个备用配置

3 把里面的IP地址复制出来  4然后再在路由器里面设置静态IP 输入IP 应该就能上网了

网友:
把IP也设定啊

网友:
不兼容,今天我也遇到过。只能这样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