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手上几块联想C466A C467A显卡都出现同一问题 红边加一条竖线,有朋友遇到过吗

楼主(2014-01-02):
手上一共现在有三块这样的显卡,换了几个显卡都还是同样的问题,现在我感觉问题不在显卡上

又找不出问题会出现在哪里,有没有朋友这种情况,解决过的?

补充内容 (2014-1-3 13:01):
另外说明一下,外接是完全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4-1-3 16:13):
唉,解决了,还是屏线的问题,这真的是奇怪,因为之前直接把屏上部接到另一台,是可以的。现在换屏线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还有一条线?是屏吧?

网友:
这屏确定是好的

网友:
屏显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外接也这样花吗??换过屏没有?

网友:
好像是rgb缺一组颜色 ,是不是线的问题哦,而且你的屏也有一条亮线得嘛 说不定时屏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好像是rgb少了一组颜色的原因哦  还有你的屏也有一条亮线  可能是显卡 可能是屏也可能是线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吗?

网友:
外接屏试试,不行就换屏试试

网友:
屏啊屏线啊  都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是显存  虚了   拆了重置就好   我刚修过   b460  换完显卡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屏和屏线都是好的。

网友:
外接也这样么?外接不这样就看看屏线

网友:
屏和屏线放到另一台机器上都正常,外接我再试试看!

网友:
有屏的话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幕上的线应该就是屏线引起的, 屏幕发红,灯管 屏线都有可能。先排除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点,修复结果麻烦你告知一下

网友:
屏线、屏接口、都检查一下。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期待中 看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换新的了??不行就换显存试试呗!!!应该就在这几个东西里,屏,屏线,显卡,显存······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屏线或者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我听说刷上屏码片可以

网友:
显卡问题,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那个机器我卖过很多,屏的可能性不太大,查一下显卡或显存,屏线问题导致屏幕上有线的情况我好像没碰到过,呵呵,

网友:
人才 这是屏线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没,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屏线 换屏试试

网友:
测试过了,外接都正常的,是不是至少可以排除掉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就是屏线 外接排除法

网友:
事情就是这么可笑,我把整个上半部分接到另一台上,可以正常显示,所以排除了屏线和屏的问题
可最后还是换了屏线才好。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多见

网友:
最后还是屏线的问题,不过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