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y470显示倒置,字符小花

楼主(2014-01-02):
先上图
显卡重植过。刷过BIOS换过北桥。结果都是一样,但外接显示正常。CPU没有换过。这样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吗?
cpu
显卡

网友:
没换屏试一下吗

网友:
都做了那么多动作了。肯定换过屏了吧。。给VGA信号转到LVDS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看到别人发过这样的故障案例,他那个屏是140的超薄屏,就是这样的现象,楼主试过屏了吗?修好后说一声。

网友:
要排除一下上半部分的问题 屏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要用CRT电视的原理来分析,是行扫描电路故障,把行偏转线圈调换就OK了,但液晶就不清楚了,期待高手~~
反对楼主:
0.0
大爱小翻茄
反对楼主:

网友:
这种小花,就是信号干扰,多数出在屏驱动板上的升压和主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屏用久了,这些电容短路的都有。阻抗变小就是这情况。
同意楼主:
5.0
huhaju
同意楼主:

网友:
付吕剑武
反对楼主:
先要调换场偏转

网友:
有可能是屏啊

网友:
小花可以动现存试试。。。。一般不是供电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想不通!!
如果屏都换过了还还是显卡的可能大吧!!

网友:
都动过了,应该是屏或屏线啊,

网友:
没见过,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试试CTRL+上下左右键试试,以前有些老的电脑可以这么设置的,如果有软件设置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屏线试试看

网友A:
说了那么多 楼主不会没换一个好的屏试试吧!

网友:
是屏 问题 吧应该

网友:
没碰到过啊,先换屏试试。

网友B:
好像进系统后有调角度的吧!我之前按一台联想的机子,不知道按到那个按键了,结果屏幕倒过来了。进系统调回去了,不知道和你的一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很少见啊楼主 搞定了分享下

网友C:
怎么没有人说是驱动的问题,我以前用的摄像头图像都是倒的,就是因为驱动问题。到官网弄个最新版的驱动。系统也要一致的。

网友:
没见过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坏的!!!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也可能是屏码片不对,y470是挑屏的,可以刷个码片试一试

网友:
这么多人给楼主出主意,怎么不见回复啊,修好了吗。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一前遇到过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过   是屏幕的问题    不过后来是换屏的

网友:
我碰到过,屏坏了就这样的问题好及例了,换了百分百好,换屏吧。。。。。。。。。。。

网友:
换屏了吗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屏和屏线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参数设置问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换个图形驱动试试,好了给个回复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外接看看。外接如果不正常的话。。要更换个显卡或者考虑显存。外接正常的话。考虑上半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了那么多 楼主不会没换一个好的屏试试吧!

我真没换屏。手上没有屏

网友:
我想也是屏的问题,什么设置啊,驱动问题啊,都是错的。系统都没进怎么可能是驱动问题,驱动还没加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说是驱动的问题,我以前用的摄像头图像都是倒的,就是因为驱动问题。到官网弄个最新版的驱动。系 ...

人家那个画面都没进系统

网友:
我感觉是屏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去做桥啦。。。肯定是先换屏屏线先的。。。无语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问题比较多,不像是屏啊

网友:
屏线和屏 其他可能性极少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啊。。。还没有看过。要是屏正常刷刷BIOS,撞下运气喽。

网友:
还没碰到 过 希望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屏线换过没?

网友:
换显卡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没换屏。手上没有屏
没新屏 就用别的机器上的 14led的 接上试试

网友:
换一下摄像头 华硕一体机遇到过 吐血的怪毛病

网友:
先换屏然后显卡,慢慢修吧,要是换了屏线也不好哪你就不好搞了

网友:
换屏线吧!一般都是....

网友:
这个只能一步一步来 先从简单的搞起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或者屏线 不要乱动显卡那些东西吧

网友:
先换个屏幕 试试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电路扫描问题

网友:
码片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修好了 麻烦告诉一声 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反应就换屏试试的么?咋又是显卡又是桥的

网友:
这样显示还真没遇到过哦,多换几种屏试试,看看会不会是屏.
如果怀疑显卡的话,可以把显卡的供电断掉,使用CPU上的显示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码  先换块屏试一下   不行的话多半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好像屏的事  你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换屏就可以了

网友:
头一下见,确实新鲜!

网友:
楼主结果怎么样啊很期待结果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多一些,或者屏线,或者屏线接口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来

网友:
有结果没有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H同步信号反了,不是BIOS资料设置问题的话,就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屏收到H,V同步信号,没能正确处理,

网友:
显卡是显卡板吧?芯片是有胶的那种吧?掉点没呀?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外接试过吗     不要一次一次整显卡,先看屏呀

网友:
先换屏线啊

网友:
可能是屏的事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有一台HP的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显存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多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很神奇啊   从来没见过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之前有看过过这种反过来的帖子,楼主你找找看。别人是换了码片好的。唉,动屏线路温度一定得把握好,我这一块导光板吹出个洞了。以后得垫一个钢板什么的才行。

网友:
应该是屏,晕死,Y470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显卡重植过。刷过BIOS换过北桥。结果都是一样,
请问楼主为何选择换北桥?要换也应该先换显卡先呐(理由是有点花屏)
另外,Y470BIOS中设置可以禁用独显,介意你禁用后试试

网友:
LCD电路
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只能一样一样的试呀

小段201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进系统后有调角度的吧!我之前按一台联想的机子,不知道按到那个按键了,结果屏幕倒过来了。进系统调回 ...

nvidia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 旋转设置 不过  系统里设置了旋转    不会影响进系统之前

网友:
屏是不是装来反起得。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大家都在关注你哦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跟显存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Y470,显示屏上面一直卡在window启动界面还偶尔花屏,但是外接显示器已经进桌面了,换屏解决的。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啊

网友:
是屏吧应该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见过,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么少见的现象,楼主都换屏,换线,试验了么。。我们很期待答案啊

网友:
刷屏程序试一下

网友:
这种在DOS状态的显示,不见得是软件故障,还是建议查屏和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虽然第一次见 但我觉得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楼主换个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外接试过没,,,求楼主修好喜讯

网友:
我只见过摄像头照出来图像有反的,这种的还真是没见过,反正做维修就要试试,什么东西都试了才好确定是不是屏幕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感觉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