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不触发

楼主(2014-01-02):
上电量各电压都感觉正常,开机键开机电压有跳动。IO是SMSC的SCH5514E-NS。请问各位大师傅,这个板有通病吗?小弟刚学。怀疑是IO问题,但是手里又没这个IO,所以来这请教大师傅了。

网友:
IO跟南桥的通讯有没有查过  你看看IO的工作条件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一般都是不到万不得已在换芯片试试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看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查出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A:
查出是桥的问题啦

如果是桥坏的,只能扔了,没有修理的意义

网友:
这是这个I/O的图纸,楼主你自己分析下 重点测量关于开机的信号

SMSC SCH5514应用.pdf

网友:
怎么查出是桥的问题?  有何根据

网友:
你这是笔记本???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桥问题啊

网友:
这样不能断定,追线开关到io之间的线路有没有元器件损坏的

网友(2015-10-28):
没通病,直接换板子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再修一样的板子,听说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这个主板买一张

网友:
新手 动桥就是换板子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