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顺利解决

楼主(2014-01-02):
开机电源跑到1.1A不显示,开始以为是桥,加焊无果,现象不变,后面刷BIOS还是现象不变,查看电路所有供电均正常,后面再看BIOS电池,居然只有0.7V,换个电池,搞定。
可怜的我呀,今天还充钱来买下载分,现在要加油发贴才行,要不这个下载分经不起几次扣呀,同行们,多来给我加点分呀!

网友:
你这是AMD芯片组吧

网友:
现在BIOS 电池电压不够以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AMD芯片组一般都要先量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