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4-01-02):
长城ATX-300P4-PFC电源能启动,而且空载电压正常,可是在12V或5v只要一接20瓦12V汽车灯泡就停止输出,散热风扇也不转啦。停一会启动又正常,而且空载电压还正常。高压直流300V正常,输出滤波电容也检测无问题。现在发现7500的12脚待机15V也正常,13,14,15脚5V也正常,11脚2V正常,8脚0V,也就是说有一个C1816三极管的b极为零,估计是有一个开关管不会工作。现在不理解的是如果有一个开关管不工作,难道电源也能启动?8脚对地阻值也不为零,这种情况能不能就可以判断是7500不正常啦?还是C1816三极管有问题?下一步应该如何下手,我的思路是这个7500的8脚和C1816的基极,R65 2.7K,R66 1K,这3个脚相连,如果把这2个电阻和C1816的基极断开,是不是就应该有2V的电压啦,如还没有就可以判断是7500挂啦。还有开关管以及Q3都没问题,输出的D13,D14,D15也拆下检测啦都正常。以前修电源也就是换换高压部分和输出滤波电容,这次是第一次修到7500,望高手帮着解惑,先谢谢啦。对啦补充一下,电源启动以后有明显的吱吱叫声,待机没有。

网友:
明显是电源单边驱动输出,其结果是带不动负载还产生啸叫,查驱动小管1815和其基极电阻.

网友:
谢谢回复,那个1815正好被散热压着,请问在板子上测试可以不?电阻我测拉问题不大,难道1815挂啦会影响7500的第8脚无电压?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是长城的通病,昨晚看到有个电源和我的故障是完全一样,R65 2.7K也是断路,断路的后果就是辅助电源的12V过不来,也就是C1815的基极得不到电压,更换故障排除。再次感谢2楼的指导,你说的范围很正确。

网友A:
马上 上图 画圈圈  哪个是,R65 2.7K也?、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点评):
你是混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 上图 画圈圈  哪个是,R65 2.7K也?、

呵呵照片有啦,太大不让传,一会缩小点再传。

网友:
就是红圈那个,新换的2.7K。

网友:
哈哈看看我的灯泡,试电源用的,比主板和硬盘简单。

网友:
再来张全图,挣点下载分,嘿嘿。

网友:
学习是快乐的,今天又学一招。

网友:
1815跟7500有问题

网友A:
长城电源  我在想   紫线 和绿线 都没有电压 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  我在想   紫线 和绿线 都没有电压 怎么修?

紫线(5VSB)和绿线(PS-ON)没有电压的话,就是辅助电源故障,必须修好辅助电压,才可能进行下一步检修工作。按维修流程,一步步来即可,辅助电源其实元件不多,除非变压器损坏,相对好修,有些起保护之类的故障才让人头痛。首先测量初级高压部分是否正常:保险、高压电容、分压电阻、辅助开关管(普通三极管或是MOS管)、光耦、431稳压管、5VSB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等,均是辅助电源最易损坏的器件。
另外,最好在确认修复通电前,串联一只60W左右的白炽灯到电源的输入端,确保安全。

网友:
          这个实例很好。 推动级双管基极工作点是由上下各两个分压电阻提供偏置的,使其初始工作在饱和状态。当启动电源后,这个管子(Bv = 0V)处于截止状态,在IC输出的方波信号控制下仍可工作,但此时这一路推动管工作状态已偏离了正常工作点,双管推挽输出波形就不对称了,使输出波形失真(畸变),送给开关管的驱动信号也同样减弱、畸变。依电路结构,轻者负载能力很差,或还伴有电感噪声;重者(波形严重畸变)保护动作或损坏相关元件。
             说白了也就是故障时,推动管初始状态处于一管饱和,一管截止情况,而不是双管同时处于饱和状态。这种故障检查思路也简单,一是主控IC激励信号输出脚内部电路(局部)是否有损;二是检查对管的上分压偏置电阻有断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