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钟搞定联想18.5显示器白屏,显示反应慢,通病

楼主(2014-01-03):
接到一联想显示器,不接VGA线能显示:vga线没插得提示。插上VGA接主机白屏,然后等狠狠得等才能显示一些模糊的桌面。量驱动板电压都正常,VGA口13,14六角芯片取下不要了,故障还是没变化。换屏线先还是没变化。

到此那就是液晶屏的问题了,屏型号是HT185WX1-100.看到这个屏大家可能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刚才没看屏型号,绕了个大弯。

vgh电压没有正常输出到屏上,vgh在逻辑板有标注,很好找,然后飞线到TAB1就OK了,TAB1在右边也好找,拆掉屏的铁框就能看到。提示:焊接tab线的时候动作要快,先上好锡在焊,秒秒搞定

很久没发帖,没来得及拍照就装上了,联想L1961WA,屏型号是HT185WX1-100.

遇到此机照着修就收钱

网友:
楼主你弄张照片啊,照顾下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图片更加直观,好加分

网友:
来张图片啊

网友:
三星的屏以前和这故障类似

网友:
图文并茂,,也好给你加分哦

网友:
没图片   还是不知道

网友:
应该来张照片学习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啊,下次遇到就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先记下了 以后会用的到的 杂牌屏额

网友:
找了个图大概的补充一下

补充内容 (2014-1-7 22:15):
没法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