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咖啡的CQ40

楼主(2014-01-03):
好久没发帖了!本人比较懒!!刚好今天睡了一觉醒了,睡不着就借着这次机会大家一起谈论下吧LPC帧周期跟PCI帧周期前后顺序的问题吧希望大家有机会的也做些试验发上来证实下
客户拿来一台进咖啡的CQ40,板号:LA-4103P大概处理后,测了下电感发现没短路直接上电电流0.6以为好了捡到了。迅速的装上CPU,内存接着上电电流只到0.8左右就不动了。~~看来没这么简单不跑码。或许这个机器对有些喜欢做桥的兄弟们来说这个不跑码可以直接秒掉的,但是我还是按照不跑码的流程来修了。因为我不喜欢一开始就动桥~~~~~~
于是先测了下: CPU的ADS信号
如图--- 但是只有一次就没了,
接着当然去测LPC——FRAME了如图: 一点波形也没有,看来CPU已经发出寻址没成功啊。既然这样问题已经大概有个着落了。说明问题出在南北桥,PCI总线上、因为进水的位置在南桥跟EC之间,所以我觉得还是南桥进液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从料板上找个IBM南桥换上后,发现电流有跳变了。
于是又拿上了我的破波如图: 看电流已经跳到1.2然后掉到1.1左右。以为亮机结束了。
但是我接上屏的时候发现还是有问题如图: 内外屏都是这样,这个图像是显存有问题啊。显存在又是靠着南桥跟EC那块附近再说了这个机器又是被处理过的又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于是先把显存重做了再说吧。
当我发现在做完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时候,有点郁闷了还是一个样,说显卡坏吗。应该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进液的是在南桥的一面,怎么可能坏道显卡那边去啊~~于是看来还是只能去查查供电看有没有缺少什么电压什么的。于是把显卡那边的电感都测了一下,一测马上发现不对了
L7-L8-12这三个电感的1.8V电压都没有~~
往前推这个电压是这个图而来的
测了下1.8V正常,不过这个电压肯定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就不会跑码亮机了。测了下4脚发现没电压,原来R651这个电阻有点发黑了焊盘腐蚀了一端有18V左右一端没电压,难怪1.8V怎么没过来了。找了个100K的补上,1.8VS就出来了,通电接屏画面显示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

于是想做了个试验证实下ADS#信号出来后是先出LPC帧周期还是先出PCI帧周期,以前培训的时候那个资料里面说的PCI——FRAME在LPC——FRAME之前的说法成不成立,
如图: 我把AD0这个信号接地,
然后把示波器探头去测了
PCI_FRAME#
如图: 一点波也没有。
于是我把LPC——AD0这个接地恢复正常,把这个R275这个PCI_FRAME#这个信号接地后。
去测了下LPC_FRAME#这个信号的波形发现如图: 瞬间是有波的。所以至少这里能证明LPC_FRAME#信号是在PCI_FRAME#之前就出来的。而我把内存拿掉测LPC_FRAME和PCI_FRAME瞬间有波的。所以后测到LPC有波没SMBUS的先测PCI波~~~~~希望大家一起验证下看看我做的这个实验是不是正确的~~~~
来点分鼓励下吧~~~~~~~~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的一个贴你们看看没几分钟就完了。

网友:
知道信号维修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問一下CPU的ADS,LPC——FRAME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想到要去测他们?

ADS#这个是在CPU工作条件满足发出的一个寻址信号,而LPC_FRAME#这个是条总线南桥到EC的,通过这条LPC总线来读取BIOS信息的。返回到CPU去的,但是它只是EC到南桥之间的这段用的是这个总线,因为板子如果 有ADS#信号说明DMI总线和前端总线之类的基本是好的如果不好一般是不会有CPU复位的。要完全解释比较扯得远就这样理解吧。~~个人认为如果不对的请大家指正下

网友(2014-06-01):
站一个

网友C(2014-01-03):
出现花屏现象几乎没有会想到电压有问题的,害的楼主重植了显存。

网友:
是啊花瓶在电压上面的问题蛮少的,楼主还是很心细啊,学习了。。

网友:
遇到好几次 这种情况的 把显存重植了 没有好 就没有修下去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个ADS#信号示波器电压该调多少,时间该调到多少,我测好几次都没有测到。

网友:
高手 N多不明白
我收藏 反复在研究下

网友D:
PCI_FRAME的波形本来就不多,比较难抓的,你应该吧LAD0接地的时候去测试比如LAD1啊,什么的看LPC的其他几根是不是有波形

网友:
大家有机会都做下试验吧,我发帖的最终目的也是想知道我试验的结果对不对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个机子,可能修好了就装起来了,不会在去验证了,看来还是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信号这个东西 真扯

网友:
路 过学 习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E:
LZ 你的屏上半身怎么是个三星的,

网友:
收费多少,不一般呀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溜

网友:
碰到好几个花瓶的都直接buh

网友:
高手说书 感觉自己水平真的太次,哎太多不懂了,特别信号方面

网友:
大家有机会都做下试验吧,学习了

网友:
问楼主个问题,远程培训讲不讲示波器的使用啊?

网友:
看以上的那些。如果出现类似,很多都说。。没得搞了。。今天总算推翻了。支持啊。向你学习。

网友B:
弱弱的問一下CPU的ADS,LPC——FRAME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想到要去测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_FRAME的波形本来就不多,比较难抓的,你应该吧LAD0接地的时候去测试比如LAD1啊,什么的看LPC的其他几根 ...

我知道PCI_FRAME波形不多,比较难捉个人认为还好啊 我把LAD0拿掉的话每次都捉的到的你看看

网友:
需要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你的屏上半身怎么是个三星的,

这个是外接的 内屏差不多因为一个人拍照不好拍 就外接一个三星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这个是在CPU工作条件满足发出的一个寻址信号,而LPC_FRAME#这个是条总线南桥到EC的,通过这条LPC总线 ...

通俗易懂!高手講解就是不一樣啊。謝謝指點。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清晰还要心细

网友:
这帖子不加分没道理  示波器用得这么好

网友:
很少测那个PCI什么的波形,一般是ADS总线,SM总线,LPC总线和BIOS这4个判断故障。

网友:
为嘛1.8vs供电没有他还会量机呢

网友:
怎么我没有看到,,

网友:
真心话,楼主说的我这个菜鸟是听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花屏现象几乎没有会想到电压有问题的,害的楼主重植了显存。

波波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佩服LZ,我接到CQ40不亮的机子一般直接刷BIOS,不行做BGA,最后不行才会慢慢的找图纸了!赞一个

网友:
不过楼主你的三星的屏是测的还是咋会事啊。。。是三星的本子还是HP的啊

网友:
嗯,今天的分加完了,不然就给你加了。确实这种赞扬精神值得顶一下。确实是这样,不管是为了写文章还是弄这些波都得一步一步去实践。谢啦,起码我看了十几分钟认真的读了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帖主是不说CQ40 的吗,怎么是,三星的啊

三星是外接的显示器,内显也是一样的花,因为是一个人拍照不好拍就选择了外接好拍照

网友:
熟练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这块板的维修费绝对够换板了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的应用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进水腐蚀了的机器老火得很

网友:
每次看高手发帖都那么的牛逼,,真要好好学习了,对信号真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2014-05-31):
楼主胸有城府啊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耐心和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