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不开机维修心得

楼主(2014-01-03):
在公司和同事学习,自己以前学电子的,对电脑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师傅们教要先搞明白上电时序,这个对不开机、 无画面维修用处很大。至于功能不良 就要简单很多。
上电时序学了很久, 还不是很透彻。一边实践一边学习理论。由于板号和电路图点位图是加密的不能发出,
外网也没有权限打开。所以就和大家谈谈心得。
第一例:Poweron (不开机),拿到板子后先测量几个大电感二极管值,发现显卡对地0,断开电感 前级仍旧为0,后级7 说明显卡没有明显短路。量显卡MOS管上管输出对地,拆掉滤波电容 ,依旧为0,拆了下管二极管值430正常了 更换下管。对地127然后将断开的电感连上,此时电感对地4.开机OK。故障解除

第二例:Poweron  (不开机)测量大电感,CPU供电电感阻值有点偏低,正常此板号为2-3左右,此板子为1,理论上不为0都OK,但是由于我技术和经验不足就盲目BGA更换了CPU,故障依旧。然后就慢慢找
测待机芯片3.3V的EC电压有,开机3.3AUX和5.0AUX都没有,查找产生3.3AUX电压条件为,待机芯片VIN主供电19.5V  (正常),EC发处的AUX 开启新号 3.3V正常,很是郁闷 ,主供电有了开启信号有了,没有发出mos管驱动信号(0V),也排除了3.3  5.0V电感短路,更换待机芯片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转换AUX电压还有一个信号时风扇温控芯片发出的一个低电平。直接拆了温控芯片,依旧。哎.没有思绪了,然后想想芯片全新的也有坏的就和正常板子对换,3.3  和5.0VAUX电压 有0.7和1.4,但是依旧不正常。想想会不会小电容失效把电压拉低,然后把MOS管后到电感前的全部电容拆掉,结果很意外 故障依旧。如果是各位应该会又很多更好的办法,而我还是学徒,就请教师傅。还是师傅给力  秒杀了,问了下故障原因 HDMI旁边一个排阻连锡,导致P5V和P3.3V短路。哎,大吃一惊啊!

第一次贴发没有图,辛苦了各位看官。

以后还是要好好努力和师傅学习和论坛前辈学习。
大家一致推荐的电流法和烧机法很看好,但是为了学好基础只能稳扎稳打用示波器万用表一步一步量。
祝大家2014生意兴隆

网友(2014-05-24):
没图纸都不好说啊!!!自举升压、芯片外面的一些设置脚都正常不?

网友(2015-06-22):
写到很详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