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板号:DAUM8CMB8C0 独显 I3 电流慢慢跳动上升到1.8不显示

楼主(2014-01-03):
待机电流0.000A  能开机 内存过了  电流慢慢跳升到1.8几不显示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应该好好测试一下 把内存拔掉 再看看!

网友:
显卡加焊第二天才显,取下来显卡重植球装上,电流跳到1.37不显示,重装两次一样。显卡要换新料吗?

网友(2014-11-26):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楼主的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