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扇开始转动是否能能做为cpu复位完成的依据?

楼主(2014-01-03):
(无正文)

网友:
这个不能

网友:
肯定不行了

网友:
这个  真不行

网友:
不行。。只能说明有5V电压转换。比如说待机5v转换成usb5v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当然不能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再说,量测CPU复位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啊,万用表一戳就可以了。

网友:
电通过来了就转了

网友:
你看看风机是通过什么控制的就知道了。

网友:
不行 两者一点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