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X201i不触发

楼主(2014-01-03):
今天又收到客户的一台Thinkpad x201i的机器,20电压开机不触发,待机无3V,5V.把电压调到16V,待机也无3V,5V,但能开机,正常使用,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无解。上次也遇到过LENOVO B460的机器,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电流上到0.45A左右,CPU电压没有,用16V电压开机都正常,修到都后没办法以,只好给客户又换了个16V的电源,用到现在都没问题。不知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请指数一下。

网友:
16V就能开机了?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有通病的,在掌托的位置,你看下帖子吧

网友:
20v调到16V能开机?没试过呢!看来维修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这样都行,看来维修要活跃思维了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个8M的BIOS芯片。

网友:
太神奇啦,改天试下

网友:
真没试过16v的,改天试一下

网友(2014-07-19):
晕 这样确定可用吗    楼主运气不是盖的

网友:
此机不是有个通病吗

网友(2024-10-28):
我的X201I也是不触发,不知道啥问题,无待机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