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电流到1.6反复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4-01-03):
G460 显卡毛病多吗?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多 ,不过你描述的太抽象了吧

网友:
重启内存呢先搞简单的

网友:
G460 修过一次,加焊现存好的,哈哈

网友:
你焊显卡好了吗

网友:
呵呵。说的笼统,回复的更没办法

网友:
问题多了去了内存 BIOS EC 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拔掉内存试试 不行做乔看怎么样

网友: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显卡 坏了哦~~换了显卡OK 看来这机器坏显卡的多

网友:
应该不多啊 一般都是刷BIOS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