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华硕平板TF101花屏现象

楼主(2014-01-03):
同行送来华硕平板TF101一台,没数据线,又没电了,数据线接口特殊,只能拆开外壳给电池充电,充完电后,就不花屏了,可是开机总是重启,循环不断一整个晚上,今早起来把软件重新写过,一切正常

网友:
同行们,多来给我加点分,我急需要下载分,想起昨天花钱充下载分就不爽,一定要赚回来

网友:
这么说你就没修就好了!!!

网友:
他的系统也坏了?

网友:
嗯,归根到底应该是电压过低导致花屏,软件问题导致不断重启

网友:
这年头钱真难赚,什么都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