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16W的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4-01-03):
优派1916W的显示器,开机白屏,可以正常开关机,平板测得有5V和3.3伏
图中红圈是否是保险丝?二极管档测量单向17XX,反向无穷大,上电测量右边有5伏左边0伏
以前一直是换换高压板,换换主控板,从没有拆屏修过,所以有些怕怕,不知道是不是保险,另外假如盲目换保险是否会把后级电路烧坏?请指点下!

网友A:
明显是一电感呀。加焊电感看下吧.还是测的那样就取下来测直通就是对的。不是你就换掉那电感。电感怎么可能有正反.

网友:
是电感。
如果怀疑后级有短路,直接测量后级输入端对地电阻,看看与正常值有无较大偏差即可。

楼主基础类读物多读读,有时候事半功倍。

网友:
看丝印不就知道了!l多少就是电感喽!

网友:
先测一下电感对地阻值,如果短路说明后级有坏的,一般都是电容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一电感呀。加焊电感看下吧.还是测的那样就取下来测直通就是对的。不是你就换掉那电感。电感怎么可能有 ...

的确加焊下,测量双向都导通的,上电OK,图像清晰,呵呵,论坛到底是高手多啊
本人板卡级的,偶尔动一下烙铁还是第一次拆屏修

网友:
电感虚焊造成单向导通的缘故大概是边上电路影响
感谢楼上指点
试机中,看看长时间后还犯不犯病

网友:
楼主电感都不认识,电源板就注意了,电压高电到了就不好了。。。多看看电子基础

网友:
明显是电感 嘛

网友B:
板子上不是有标注吗?L是电感。R是电阻D是二极管Q是三极管F是保险IO是光耦C是电容。

网友:
哈哈,第一次碰到不认识电感的同行啊!

网友:
那就是个电感,不要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一电感呀。加焊电感看下吧.还是测的那样就取下来测直通就是对的。不是你就换掉那电感。电感怎么可能有 ...

你的头像是 ZPM?  Zero Point Module?AKA零点模块?

网友:
加焊电感的很少哦

网友:
其实那是颗坏了的电容,把内玩意去了,包好

网友:
红圈里的是升压电感。一边是5V。一则是升压后的12V的波形,波形再过D300是正12V。D302是场管,和电感组成的升压电路。白屏要测一次升压有没有正12V。有的话再去测二次升压的电压。有一负7压,和正20到30压。要看注意后级的贴片滤波电容是不是短路了,倍压电路的双二极管是不是失效。反正就这几个。再不好就换下电源IC。

网友(点评):
朋友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
你需要看升压电路吧

网友:
我是从星际之门一直到 亚特兰蒂斯超好看到后面的星际之门宇宙出了一部份就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是 ZPM?  Zero Point Module?AKA零点模块?

我是从星际之门一直到 亚特兰蒂斯超好看到后面的星际之门宇宙出了一部份就停了

网友:
明显一个电杆,原谅那些初学者吧

网友:
楼主电感都不认识,小心搞到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星际之门一直到 亚特兰蒂斯超好看到后面的星际之门宇宙出了一部份就停了

我收藏了     星际之门94版   星际之门SG1第一季到第十季  星际之门亚特兰蒂斯第一季到第五季  星际之门宇宙第一季和第二季  星际之门真理之箱     星际之门连续体      可叹星际之门宇宙永远都没有第三季了,随着米高梅MGM的倒闭,所有的道具都在网上拍卖抵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不是有标注吗?L是电感。R是电阻D是二极管Q是三极管F是保险IO是光耦C是电容。

这么详细楼主得请你吃饭

网友:
原来电感也会虚汗

网友:
是电感啊

网友:
楼上有说是升压电感的,本人修过不少屏,测量过这种电路中的电感,电压是一样的。初级 后级都是5V。

网友:
电感坏的几率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