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14适配器可以开机 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4-01-03):
索尼 MBX-214适配器可以开机 电池开不了机   。。。。。要图纸的留下邮箱

此板充电是 一块小板充电的  电池换过了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吧!
单上电池 无输出  谁能说下这个电池输出12V的条件吗  ,【充电指示灯一直闪(适配器+电池)】在这里本人感激不尽
充电芯片型号:BQ24753A   要图纸的留下邮箱,我会在第一时间传过去
设配器+电池测:
1脚0V
2脚3.2V
3脚3.3V
4脚3.3V
5脚0V
6脚0V
7脚0V

适配器测:
1脚0V
2脚3.2V
3脚3.3V
4脚3.3V
5脚3.2V
6脚0V
7脚0V

电池测:
1脚0V
2脚0V
3脚0V
4脚0V
5脚0V
6脚0V
7脚0V

。。。要图纸的留下邮箱

网友:
这问题  好像很复杂

网友A:
第5脚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对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的哦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辨认到电池!查I2C数据线是否有通讯!不要一直沉在充电部分!

网友:
这个情况感觉和电池不充电,不放电不一样,貌似电池挂了

网友B:
进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  ,检测到电池到点亮还是满的,刚买的电池
查I2C数据线是否有通讯 ,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5脚适配器检测信号不对

你说的是  适配器+电池  还是适配器  还是电池 的不对?

网友C:
看I2C总线上 是否有波  这是EC通过这两条总线来识别电池的参数  打阻值  电压

网友D:
接上电池不输出  还是直接不认电池  电池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  ,检测到电池到点亮还是满的,刚买的电池
查I2C数据线是否有通讯 ,什么东西

就是电池接口的两条时钟数据信号呀

网友:
索尼的机子有点难搞。。。呵呵。。。

网友:
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保护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  适配器+电池  还是适配器  还是电池 的不对?

有适配器存在就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I2C总线上 是否有波  这是EC通过这两条总线来识别电池的参数  打阻值  电压

阻值打过了 是一样的  电压也是一样的 示波器店里面还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接上电池不输出  还是直接不认电池  电池换了没

两个故障都有  ,电池换过了,单用电池开不了机 ,上电池适配器,进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充不了电

网友E:
这故障我修过是联想的E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故障都有  ,电池换过了,单用电池开不了机 ,上电池适配器,进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充不了电

那就差公共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故障我修过是联想的E系列的。。。

是索尼E系列的,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电池都没出电压查公共点干嘛

网友:
有时候修这种问题,也要先排除电池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顺着查  啊  看EC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索尼的机子有点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索尼E系列的,怎么修好的啊

很简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