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显示器电源线插在同一个板子上为什么一根是230V 0V另一根125V110几V?

楼主(2014-01-03):
难道是线坏了?一根插是火线对地230V零线对地0。另一根火线零线都是一百多伏。换个板子结果一样。什么情况?

同求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老大说清楚一些呀,你的显示器外接不会有两组线吧。大家的都是一组线接220V呀,你的怎么多出了个110V的呀。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