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

楼主(2014-01-03):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T61老是重启内存cpu硬盘都换了还是掉电重启。各位给出个主意,小弟在这谢谢各位。

网友:
掉电重启,进系统是吗?CPU 风扇堵了吗?过热保护吧,检查一下CPU 风扇

网友:
我重装了系统
现在解压的时候就重启

网友:
显卡不过吧,你装系统的时候不装显卡看看会不会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