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信号问题

楼主(2014-01-03):
芯片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了,考虑到转换出来的电流比较小,输入的电流会大一些,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搭线飞过去呢,3、4脚飞线到5脚,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呢

网友:
找了好久这图,感谢分享

网友:
5脚是供电输入端.1.8V.IC的3PIN.4PIN是输出端要得到1.2VS.如果想烧后面的东西.你可以试试.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A:
如果你一定要得到高一点的电压,请调换PR56的电阻...

网友A:
实在不行,你就把这个IC干掉.换一个L432上去.接5V供电.然后3脚 降压输出1.24V.

网友:
两边电压都不一样的,你怎么搭法??

网友B:
加焊了一下电压出来了,电流跑1.17左右不显示啊,方正的411SG的本子,拿了内存也一样的电流,桥供电也都正常了,内存的三种供电也正常的,CPU复位也有1.05V了,求思路

网友(点评):
时钟,复位,各路总线...外加显卡供电.挨个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你就把这个IC干掉.换一个L432上去.接5V供电.然后3脚 降压输出1.24V.

你说的L432是三端稳压器吗

网友:
你这是什么理论啊?3 4脚飞加VIN的输入端?这个就是一个电流放大的元件,1.2V的电流被放大在3 4脚输入出了。不过你可以试试,过年了,看看烟花也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一下电压出来了,电流跑1.17左右不显示啊,方正的411SG的本子,拿了内存也一样的电流,桥供电也都正常 ...

CPU复位正常,代表北桥工作条件已经满足,查下显卡供电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一定要得到高一点的电压,请调换PR56的电阻...

你说的PR56电阻应该是在芯片反馈端的吗

网友:
直连是可以的,但会不会返修不清楚。之前在论坛里见过某位这样做过,忘了是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正常,代表北桥工作条件已经满足,查下显卡供电组电压。

关键还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拔了也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拔了也是一样的电流

不过内存,查下内存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和供电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不行的额,会骚 的 哦

网友:
没搞懂你啥意思 短接 会烧的 可以调整反馈的电阻 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你这样搞,绝对烧一串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