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白想问一下苹果笔记本和一体机系统一样吗

楼主(2014-01-03):
小白想问一下苹果笔记本和一体机系统一样吗

网友:
一样的,版本可能不一样

网友:
苹果也可以装XP,WIN7.

网友:
一样的,就是不好用,还是WINDOWS吧

网友:
一样的 苹果原装机子 出厂都是MAC系统的  笔记本和台式都是 但也可以装WINDOWS 苹果机子开机按TAB选择启动项

网友:
苹果也可以装XP,WIN7。。

网友:
恩是一样的,不过有先出的版本和后出的版本。

网友:
一样的,只是系统版本,硬件上有区别,根本上是一样滴

网友:
系统都一样 10.6 10.7 10.8 10.9 里面都多个版本 苹果下面装个虚拟机 WIN7 WIN8 WINXP 一样用 我现在就是这个27寸IMAC 装的XP在用

网友:
问的这种问题也太不专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