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笔记本通病 发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4-01-03):
不错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发文字出来,还要下载

网友:
下来看看,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下不了啊,可以发我QQ吗!谢谢728272009

网友A:
最近收集的一些笔记本通病

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东芝L315 通电短路,查电源头后面的电容有短路.

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的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ASUA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

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机器IO易虚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HP V3000  北桥易虚。

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穿"

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HP M2000 南桥爱坏

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问题

康柏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Q517

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C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三星T220G 白屏故障  驱动板引起,测量屏线的后三脚是短接在一起的,测如无5V电压,查下面的6脚供电芯片有无5V输出,有直接飞线即可,无可从其它地方找到5V飞入搞定~!

三星943NW 触摸板容易坏,有时不灵,通病,原装触摸板价格在50左右。

网友:
LZ好人呀!(要是饼哥也像你这样好,就好了)

网友:
多多益善啊!感谢楼主过个好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收集的一些笔记本通病

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大家仔细看有几个对的就说第一个吧NEC电容塞满也就能4个6个你往那放

网友:
这是楼主的心血啊,一定要支持,好东西。

网友(2014-04-08):
好久就有的了..

网友:
没有惠普CQ40吗?

网友:
有没有I系列多一点机器的通病呀

网友:
坑爹的楼主,搞到我没了5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cq40那招好像不灵哦,还是直接干NB.

网友:
楼主是好人啊,收藏了

网友(2015-11-25):
我的5分啊 我c ccccc

网友:
楼主,好人,这个帖子不错,适合新人学习呀

网友B(2016-03-14):
小在,来骗分的么?你直接发布在论坛里不好么?晕死!!!
バ幸福De右岸
他已经发在论坛里了 在二楼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在,来骗分的么?你直接发布在论坛里不好么?晕死!!!
他已经发在论坛里了 在二楼呢

网友:
哦,刚没注意,这些都是老机器,直接分享下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