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键引起的故障解修

楼主(2014-01-03):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客户越老越多,电脑所处的环境也各有不同,所以经常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例如有一次有位客户报修说电脑不能启动,我到客户家一看,故障现象是显示器不显示,主机电源、硬盘指示灯都正常,主板没有报警声。
  就这个问题询问了一下客户,他说电脑在使用过程中死机,重新启动后才出现上述现象。于是,我就把机器搬回维修室,打开机箱,发现机器里面有很多灰尘。这些现象和灰尘有很大关系,故随即进行清洁处理,处理后,我重新开机,但是发现还是不启动。接着我就把一些不必要的配件去掉,并仔细观察各配件,也没有发现问题,重新开机,故障依旧。后来把主板卸掉进行测试,一切正常,说明主板没有问题。主板、电源、显示器都是好的,为什么拼在一起不行呢?又重新装机,把一些不必要的主板与面板连线(如硬盘指示灯、RESET键等)拔掉,打开电源,主机自检启动正常,接着又依次把连线插上,当把RESET连线插上时,机器又出现刚才的现象,至此断定是因为Reset键引起的故障,肯定是刚才编程死机时按RESET键,RESET键没有复位,引起电脑故障。经查发现RESET键按钮里面有灰尘,导致RESET按钮无法复位,使机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经清理RESET键可正常复位,故障立刻排除。

网友:
reset按钮坏了拔掉就好了,我看过最夸张的是电源按钮坏了,结果接了两个电线到主机外面,开机时两根电线一接就开机了

网友:
RESET键是什么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