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942ST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4-01-03):
(图片)

网友A:
你这程序读的有问题,写入机器必死,,

网友:
不会吧,还没试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读的有问题,写入机器必死,,

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你自己把它用编程器软件打开,看文件内大部都是FF,,,
从你文件压缩后的大小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它用编程器软件打开,看文件内大部都是FF,,,
从你文件压缩后的大小看就知道了

已经检查过了,里面有数据。

网友:
最好再写回去,看是否正常,验证无误后再发上来

网友:
机器取走了,数据应该没问题,检查过了,如果有人用到了可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