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E40南桥焊盘,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4-01-03):
这个是以前一个维修站的朋友 说先前因为USB 口不能用 返厂修的(可信性未知)没修好,就不开机了 ,我拿到就想看看,是不是掉点了,因为这个桥下面是有好多的黑胶,上次下掉一个,虽然没有掉重要的点但是焊盘的点还是扩大了不少,下掉一看,*脏话*!焊盘这么漂亮,除了几个空点,一点绿漆脱落的痕迹都没有,像从来没有黑胶一样,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
这还不简单  温度稍微高点 时间延长点  等完全融化了再去取    我T61的显卡取下来都不得掉点就是这个方法   但是时间 温度要掌握好  不然芯片要坏

网友:
不完美了!点掉了很多了!需然是空点~~!

网友A:
这才叫完美,只要温度掌握好就行!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T61你用返修台取得显卡,显存没有连锡吗

网友:
T61的机子我一般碰到都就客户直接换板了不修那机子

网友:
这个主要看温度前提是bga温度已让锡珠溢出(可以考虑多放点助焊剂好分离就是最后影响板板和芯片的美观),如果你想要芯片,就让上部温度稍高一些(上部温度高上部的胶先软取芯片时胶大部分或者全部都留在下部),不过一般为了方便快捷成功率都是下部温度稍高二三十度,芯片取下后,焊盘上只有少许的胶,做维修的都搞得定,毕竟主板就一块儿,芯片易得价又不高。胶都在芯片上 比在焊盘上好取的多,压力也小。

网友(2014-06-18):
要说完美还是算不上,不可能不掉保护七的,要七都不掉那才叫完美!

网友B(2014-01-03):
加水!!!!!!!!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加水?期待你出新的方法 到时候给你加分回来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才叫完美,只要温度掌握好就行!

版主这个做个视频就更完美了!请问用的什么BGA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做个视频就更完美了!请问用的什么BGA机器?

土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贴成这样没有连锡????确实很完美,宽屏吧

显存和北桥等附近已经做了严密隔热!焊锡绝对不会融

网友:
这玩意真心不难  掌握好温度以及摘取芯片的手法就行了  多练

网友:
我拆IBM T61 T60 E40都会掉点,温度高了又怕芯片坏。

网友:
高手如云,( ⊙o⊙ )千真万确

网友:
前辈就是前辈,师兄不愧是师兄!技术精湛,手法娴熟,要是有个视频就真完美了

网友:
嗯, 温度需要适中,取下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做个视频就更完美了!请问用的什么BGA机器?

好强啊,遇到这样的都放弃了

网友:
温度控制好的话空点也不会掉的

网友:
大师,你做的这样好,也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呀。像温度怎么设,什么时候取芯片,怎么取之类的和大家说说呀!

网友(点评):
我只有一个温度计!没有设置什么的!慢慢升温,250度时四边压压芯片,如果焊锡融化了的话芯片会下沉甚至会被亚出锡珠,这个时候证明基本已经全化了,再使劲翘起芯片! 总的来说是温度要掌握好!很简单的!

网友:
我有看到掉点哦,不少呢

网友:
E40的胶比T61的还要硬。。有时候拆的时候芯片都翘歪了。。哎。。天刹的黑胶

网友:
基本上还没有搞过不抻点的呀

网友:
只要温度够了,一般掉的是空点,这种大胆仔细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水!!!!!!!!

你厉害 不服不行

网友:
我每次取黑胶都很头疼 都费好几个了

网友:
取带黑胶的芯片 即使给你再多的视频都无用  终归还是靠实践 多取 自然而然也就成大师了

网友:
是啊 高手如云啊 我搞E40 显卡  北桥 显存 全爆珠了

网友:
........................................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打胶的 好难拆

网友:
好容易拿焊盘搞掉

网友:
吹点焊膏进去烤一天

网友:
黑胶的确实不好搞,做的时候都要客户自己承担风险才行

网友:
不错,不错,改天我也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做T61成功的才算牛b

网友:
黑胶坑爹 看到带黑胶的都头疼

网友:
我也是温度打高一些,用镊子四个角慢慢拨动的,一般很少有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