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新手求助,电容代换可以允许误差吗

楼主(2014-01-03):
电脑要自动关机,换了电源还是一样,发现主板上好几个电容爆了是CPU旁边的电容,应该是啥子供电电容吧
3300 UF   6.3V的
现在手上只有2700UF   6.3v的  可以代用吗!
小弟先谢谢大家,业余爱好,非专业人员,见笑了

网友:
可以代换,一般的代换原则是电压越高越好,容量越高越好

网友(点评):
耐压大没问题,但容量要看电容是用在什么电路中的哟!

网友:
尽量换大的.这个完全可以代换的.偏差值在百分十到二十左右就可以代换.但是电压要一样.别弄错了

网友:
滤波方面的电容代换只要比原来大就没有问题!耦合退耦的也可以比原来大,但不应该相差太远!但和时机方面的电容就必定要用原值!

网友:
CPU周边的电容尽量原型代换,不然影响稳定性

网友:
没见过2700uf/6.3v的铝电解,给个图片!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容量尽量比原先的要大

网友:
可以,电压不低就不会烧

网友:
3300的都挂了  2700的挂掉只是早晚的事

网友:
注意固态电容正负极啊!

网友:
这个板子嘛 随便换  能用就行额   马上就挂掉了

网友:
恩,没问题,可以换

网友:
可以换,有大点的尽量换大的

网友:
可以代换 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不过呢 不建议   如果是没有没,也没有关系  代换就好

网友:
6.3V1500的电容 ,能大不能小

网友:
可以代换没问题 ,只要能放下

网友:
换大不换小,这种尽量买几个,也就几毛

网友:
可以换的不过你换的时候最好是要用万用表量下容量是否会底的太多了。现在很多的电容容量都是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