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 网卡 声卡 IO 117 时钟 南桥 只有北桥没有拆了

楼主(2014-01-03):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点评):
南桥拆了,珠子没有搞干净都联锡了,能不短吗///

网友:
烧鸡  不要全拆  全拆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A:
你找个修笔记本用的电流表烧一下

网友:
哦哦哦哦哦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这真是花大功夫了

网友:
可以用修笔记本电脑的可调电源烧鸡试下。正极线接3.3V短路点负极线接地就行了。

网友(点评):
强制加电,直接摸也行啊

网友:
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前天碰到一台也是3.3V短路,后来强行上电IO发烫,换掉之后开机没几秒电源插槽附近一个4501双MOS管烧穿,换掉之后又烧,不知道是不是后级短路还是什么原因,但是烧掉之后也能正常上电,就是不跑码,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什么原因,之后被客户拿走了,没修复。

网友:
短为零只能拆 不短零的可烧机

网友:
短路有的要有耐心

网友:
16不一定是短路  有的16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直接摘掉件,烧机大法一下就试出来哪里问题

网友:
烧吧可怜的孩子

网友:
3.3不进北桥的吧,北桥供电也不用3.3,用的是5V降压的。

网友:
强行上电IO发烫,可以查工作条件再进行更换,4501双MOS管烧穿换掉之后又烧的话,可以查其MOS管后级相连元器件是否短路。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图纸,搜索一下3.3V去哪了  用翘针脚的办法。观察3.3V旁的贴片电容有无变色或异常
不过要技术哦 。焊盘掉了我可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修笔记本用的电流表烧一下

没有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真是花大功夫了

拿来练手的,只想找出他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图纸,搜索一下3.3V去哪了  用翘针脚的办法。观察3.3V旁的贴片电容有无变色或异常
不过要 ...

练手!只想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么搞不累吗

网友:
技嘉的这个对地值很低的  正常

网友:
这种方法也可行的,有短路的地方元器件上电就会发热的。

网友:
一个个拆太麻烦了,烧鸡比较快

网友:
拆了这么东西  就算修好了 还稳定啊

网友:
你是直接量ATX的吗?,我记得技嘉的VCC3,和VCC5,不知道是哪个,阻值只有十几是正常的。

网友:
你就用那 冬天里的一把火,没表就用ATX电源拉出来吗

网友:
之前是3.3短路吗,如果是南桥坏应该可以量出来啊,而且拆掉南桥后应该把焊盘清理干净再继续检查不然容易导致故障扩大化和判断失误。

网友:
应该跟楼上说的一样  锡珠没搞干净

网友:
基本上拆IO  117就可以测出问题了,把IO拆下在焊上,我焊功不好现在就是这样练习的 ,这样可以练习焊功的 哈 哈

网友:
PCI-A14对地段?

网友D:
今天我遇到了一片昂达n68s。也是1117短,对地0,插电源,待机1117烫,拆了网卡,声卡,(1117的3个引脚之间有阻值,没有拆),最后把1117到桥的线路割断了,1117对地700+左右,至此,死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遇到了一片昂达n68s。也是1117短,对地0,插电源,待机1117烫,拆了网卡,声卡,(11 ...

你这种对地为O的话,烧鸡法不好解决问题,只能进行排除拆件,把1117到桥的线路割断了,1117对地700+左右,可能是1117输出端与南桥中间相连元器件或南桥本身短路造成的故障。

网友:
A14对地24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遇到了一片昂达n68s。也是1117短,对地0,插电源,待机1117烫,拆了网卡,声卡,(11 ...

呵呵。为什么声卡也要拆。?顺便问一下你割线 是割的哪里,

网友:
3.3貌似去了内存那里了  是第三脚  在短的那头数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为什么声卡也要拆。?顺便问一下你割线 是割的哪里,

1117的3.3到网卡,声卡好像也到,所以拆。1117跑线进南桥,是一条粗的供电线 好找。

网友:
好大工程,南桥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的3.3到网卡,声卡好像也到,所以拆。1117跑线进南桥,是一条粗的供电线 好找。

这里 1117的3,3V提供的是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我觉得去看看网卡IO时钟南桥周围的小电阻电容也比 拆北桥靠谱!待机一般不是不给北桥吗!

网友:
技嘉这个3.3 十多应该正常吧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拉低3.3V的,仔细看看,一般3.3V被拉低是有地方会发热的,摸摸看,

网友:
我那个YESTON的780也是短了。桥供电不出来。找不到图纸,没法修了。

网友:
对地16不见得就短路的,找好板对比才能判断的,有的技嘉g31,g41 3.3对地13都正常的好板,您拆的太盲目了
不防换个思路

网友:
今天也有一个3.3VSB短路的,拆各个芯片没用,又拆了几个电容还是没找到,最后不找了

网友:
如果是G31\G41的板,VCC3这个对地值偏低是正常的

网友F:
珠子都连在一起了,能不短吗

网友:
  拆的件也太多了吧      桥都连锡了

网友:
用3.3V烧。哪里发烫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珠子都连在一起了,能不短吗

清过了!可能是阻值就只有16

网友:
烧呀    烧烧烧

网友F:
阻值小不就一定短啊,像显卡这些就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值小不就一定短啊,像显卡这些就是很小的

可能是吧!应该是这块板3.3V阻值就只有16

网友:
楼主可真正下大功夫了

网友:
有时候要淡定,全拆了是最坏的打算!

网友:
楼主很耐心,膜拜

网友:
上次修个5V短的,拆了IO好了,看你南桥的锡珠啊,,烧鸡把

网友:
        台式机没试过烧机的 , 3V去的地方可多了,一个个拆太难了。。

网友:
这板,北桥短的挺大的,不过,3.3V上电路的供电回路上若有短路的元件也会是这样,得细心检查呀,慢慢来,。也有一些主板,3.3V的接口对地阻是25左右的,开机什么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