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F盘打不开, 用杀毒软件可以扫描到资料

楼主(2014-01-03):
今天接到一台老式的台式机,开机很慢   要求重装系统
开机以后看到5个盘符都可以正常打开 c、d、e、f、g
由于客户说C盘没有重要资料接着就进PE 了 ,到PE以后发现D E盘打不开  “D:\.不存在”而不是提示格式化才能打开。。 不太放心重启又进一次系统,发现D E 盘可以打开  心想重转系统以后应该也可以打开的
装完系统以后发现打不开D E盘  随便装了个杀毒软件,右击D F盘可以扫描到里面的数据
D E盘客户说里面有她女儿从小到大的图片。。  我只能说你电脑中毒了,数据找到了通知你。。。。
求大侠帮忙。。

网友:
下个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A:
在PE里面,弄个高版本的磁盘精灵看看,能看到,一般能碰到好运气,除非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里面,弄个高版本的磁盘精灵看看,能看到,一般能碰到好运气,除非有坏道

DiskGenius v4.3.0 也打不开   郁闷

网友B:
客户说不要数据了      折磨了半天不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不要数据了      折磨了半天不搞了

教你一下,用windows自带的虚拟dos试一下  命令如下    窗口+R   运行输入  cmd   回车  输入d:回车,看能不能进去D盘,如果可以   再输入start D: 回车,看是否打开。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下,用windows自带的虚拟dos试一下  命令如下    窗口+R   运行输入  cmd   回车  输入d:回车,看 ...

昨天就试过了  不行 。。。  拒绝访问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全盘恢复总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