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任何技术的维修经验,望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4-01-03):
前两天拿到手一台HP V3700的机器,症状是经常不能开机,电流跑到1.1A左右停下,这个机器一般裸板是1.5A左右亮机。

由于这个机器是师傅拆机,拆完之后去办事我来修的,师傅拆到主板还在D壳里,螺丝也没卸,留了个开关在上面。

我这边没什么事做,于是拿起板子就触发,过内存,过显卡,亮机了啊。由于师傅说过,十次里面可能有一两次能亮机,所以再次开机,还是能亮机,接VGA也显示了。继续试,试了有5.6次了,还是能亮机,我就纳闷了。难道是师傅搞错了。

不可能啊,我继续试,还是可以亮机,难道是COMS电路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一台HP CQ40的机器,八脚BIOS,症状也是如此,放下电就能开机了,过了两天又不行了。难道真是BIOS和COMS电路之类的问题?

由于coms电池在后面就可以放电,只有在后面放电放完电之后,只能放着隔段时间再去开机,还是能开。无果,继续放着,放了两天再开机,第一次不能开机,第二次就可以开机了。这个是由于COMS电池的问题,属于正常的。中间有一次手放在板子上用了点力,结果不能亮机。。。继续几次之后,还是不能开机。电流在1.1A左右。当时就一心一意的想着COMS电路了,直接去掉COMS电池放电,还真能继续点亮了。

这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了。以为和CQ一样的,也是4脚BIOS,一看,尼玛48脚BIOS,只能换,编程器没这个座子。

无奈找了几个V3000 965独显的板子,摘下BIOS对换,换了第一个不行,继续换第二个,换完第二个还是不行,换回以前的,还是不行,NMLGB,坑爹呢这是,自问我焊功还行,不会出现说几个脚连在一起的情况,拖的也非常漂亮,连师傅都没的说。联想到最近运气实在太差,又找了块板子,去要师傅焊,师傅看了下我焊的BIOS,没说什么(一般焊的不好会直接说的),他问我V3000和V3700的BIOS可能有点不同吧?我说,应该不会,我对了图纸,一般不会出现错误的、

师傅焊好给我,我直接去上电,尼玛还真好了。(看来我还是要多拜拜菩萨),和上次一样,放几天再继续。

又是一个两天过去了,机器上电还是OK,没办法装起来吧。把机器装到硬盘和光驱那里,上电,尼玛,还是1.1A,有没有搞错。放电,又可以亮机了。亮机之后拔电,再开又是1.1A,我把硬盘光驱什么的全拆了,再上电,每次都OK啊。

于是我就联想到了RTC电路、BIOS、南桥这三个。BIOS换过了,RTC电路也不会出现什么上硬盘就不能开机的,于是我想到了干南桥。想到了就要去做。于是我把主板从D壳里面拿出来,拿下散热铜管。准备扭下CPU上BGA,一看CPU是松的。。。

我了个艹,马上装起来再测试,裸机上硬盘光驱,每次都可以上电,装起来再试试,全部装起来还是可以亮机了。。。。。

我了个郁闷啊,奇葩啊奇葩,折腾了我一个多星期,就是个CPU没扭,我压根就没拆下来过铜管。太马虎了我,不能贪轻松就不裸机点板子啊。我活该啊我,发出来这个不是为了怎么样,而是想提醒大家,做维修不能走捷径,要心细,你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
附上亮机图片一张。。。

换下的BIOS两个

网友:
呵呵 马虎啊  真悲催  下一次长点心吧

网友:
非常适合新手啊。做事马虎不得

网友:
你怎么不去死啊,,,

网友:
麦毅诚 -10 严禁灌水,严禁侮辱谩骂!

网友:
这种BIOS不容易坏,考虑的话应该放在最后

网友:
BIOS是要考虑的啊

网友:
怎么会是CPU没上紧  之前客户都能正常使用的吗   太神了吧

网友:
修了这么就都还没碰到这样子的BIOS坏过呢。

网友:
这玩意也坏!!

网友:
新手都是这么过来的,完全靠想像力来维修,但上过的当多了后你只要学会总结,那么你就成长的快了!努力吧少年

网友:
呵呵,CPU没有拧紧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裸板情况下 CPU能工作,但上了硬盘之后负载过重,部分针脚接触不良,导致BIOS记录了错误信息不能开机,而上硬盘和光驱之后,BIOS检测到CPU部分阵脚接触不良,形成了错误记录,下次开机就不行了。放电清空了BIOS的错误信息之后就可以开机了。个人见解,还有蛮多没办法解释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次一模一样的故障,cpu没上紧,不过就重新拆装了一次发现了,还好没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哈哈,有时小问题搞半死

网友:
维修要先简后繁

网友:
好奇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A:
庆幸的是楼主没吧故障搞大! 不然这机子就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庆幸的是楼主没吧故障搞大! 不然这机子就悲催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故障仅限于BIOS、RTC电路、与南桥之间的故障,最多做南桥,BGA我还是相信自己的。

网友:
悲催啊,学习了,马虎不得。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BIOS芯片坏很正常的的   虽然机率不是很大

网友:
经验教训。。。

网友:
有这种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