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为什么要整流??

楼主(2014-01-03):
本人新手,研究了半天,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变压器是通过交流电变压,220V为什么要经过整流后变成300V直流电再通过脉宽调制变成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降压,为什么220不直接进去通过变压器变压呢?求高手解答疑问????

网友:
受电网电压变化影响小!效率高!

网友:
为什么要整流——因为要变成直流,,

网友:
脉宽调制效率高.

网友A:
亲,,,,请先百度百科  交流电   直流电  定义
再来探讨哦
不然真不好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请先百度百科  交流电   直流电  定义
再来探讨哦
不然真不好回答你,,

版主好,其实我的意思是220V的市电,直接到变压器把电压降到需要的电压然后再整流不行吗,为什么220V市电进来后还要整流,就这点我不明白,能解答疑问吗?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