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4-01-03):
hp g4驱独显黑屏,求解。
黑屏

网友:
是在官网下的吗 要不是就在官网下 要是的就是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
没什么意思大家怎么不能解决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怎么黑了 要是进系统黑的话那可能就是系统的问去惠普官网下个驱动先按上,不行的就是你的独显出问题了

网友:
到官网下显卡驱动 实在不行 就显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