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 VS3主板挑硬盘和U盘

楼主(2014-01-03):
有一华擎H61M VS3主板在启动后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进不了系统,开始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上另外同型号硬盘也一样,用做了双启动的U盘启动想进入PE也不行,后面又找了个没有光盘引导的U盘引导进入PE就可以了,但是前面两个硬盘都做不了系统会出错,又找了西部数据的500G硬盘来又可以做XP系统,但是正常进入XP系统后U盘可以识别盘符就是打不开。难道这个主板挑硬盘(希捷)和U盘吗?但是希捷硬盘和该主板正常运行了几个月,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侠看看是否是主板的原因,百度上说跟5V电源相关,可是我用万用表测是5.157v应该是正常的呀!注释一下前面说的3个硬盘和所用U盘在其他电脑上都可以正常使用,电源和内存条也是好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bios已经从1.2升级到1.7的版本,还是一样!

网友:
B2 版的,换桥

网友:
非得要换桥吗?我用WD500G硬盘装上XP系统也可以用,就是双驱动的U盘不能使用!

网友:
没见过,取经来了

网友:
换个量产U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