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板问题困扰

楼主(2014-01-03):
一个杂牌一体机  有的屏幕是 M215HW03 V.1

主板是直接19V供电的  现在机器的问题是 升压板(给led灯条供电的)短路了

一看是独立的一个小板 就找了个显示器上用的通用升压板改了一个 改了之后开机开了一下 屏幕显示都正常,就直接把机器装起来了

悲剧就开始了   装起来之后测试一下机器好了没有  ---开机 进系统 顺便看了看配置  看看图片  ---突然黑了 电源直接就大短路了

拆开看看吧 又是那个升压板烧了  以为换的板有问题  直接又换了一个新的 结果还是一样 6.7分钟之后又烧了

看来不是板的问题了   拆开了 换一个新的点亮机器  用手摸的换 升压板的温度升的很快 一会手就承受不住了

升压板的电压是19V   改的通用的这个板  那都正常就是 用一会就烧了

听说led的屏设计的灯条的电压都不一样   想问问 谁有代换生涯条的经验  给点指导

网友:
led灯条有问题?

网友:
改过的,和你这个板一模一样,原本的空间太小,锯了一半,飞了个线装上去。烧咯,又继续改一个装上去就好咯。

网友:
供电接个12V试试
还是烧的话拆开检测下灯条

网友:
显示器上用的好像是12v的吧.

网友A:
是LED升压条和灯珠匹配不好,LED不像LCD,并没有真正的万能通用板,研究一下原来的升压板,升压到多少伏,找一个电压升压相近的吧

网友:
好强大的升压板  能接很多灯条

网友:
楼主这个也是我想一直研究的东西呢·~~~人家说LED好修~~我真不知道哪里好修了~~~有大师指点一二否

网友:
这应该不会,这种灯条我装了几个都没问题,升压35v左右,是不是电源的问题,还有led升压条的亮度调节必须要接上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LED是否全亮

网友:
后级负载过大,灯条有问题,可以用19V直流电源测试一下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ED升压条和灯珠匹配不好,LED不像LCD,并没有真正的万能通用板,研究一下原来的升压板,升压到多少伏,找 ...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灯条的问题  是升压板不匹配造成的 查了屏的资料 我的屏是52.8V 4串的 那个通用的 一般都是用再51V 2串 那灯条上的  更换了一个acer屏碎的led里面的板子就好了(acer21.5的显示器 屏是碎的 20收回来的 里面的板子是驱动板和升压板一体的 就把那个一体的板 只当升压板改到了我的那个里面) 经过测试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