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时开机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1-03):
不知道有在沈阳的嘛  哈哈   首先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 开机的话一切正常  后来发展到 要调整电压到19.5以上能开机  最后变成了待机0.5了  仁宝的机器看样子像是短路  前期发现公共点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135  偏低 但是能开机 所以没重视, 今天这样了  开始修
为了保险起见 断开b+后级  慢慢段 这里不演示了   断开后发现还是135  最后把那个电阻断了 其实我这么做不对  能开机理论上应该没有严重短路, p3  就是最后的没断开的地方 测试  阻值135   测量场馆发现击穿 换了一个   开机正常修复了   有兴趣的自己测量是什么信号哈哈  1脚和3脚穿了哈哈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很牛逼 表示没看懂

网友A:
阻值偏低,正常是多少。

网友:
思路不是很清楚,虽然知道是前级短路导致保护

网友:
其实楼主当你测公共端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没问题了~~~但是你们有在意~~到后来故障扩大了才亡羊补牢~~呵呵~~~但是结局是好的~~呵呵~~~公共点100多欧大部分情况是有个供电上官穿了引起~!

网友:
能开机就能正常用 所以没考虑太多  当时想破坏点火回路了

网友B:
微短,大致看懂,那管发烫吗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修的地方是那部分?

网友:
控制充放电芯片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短,大致看懂,那管发烫吗

不算是短路 你看图纸就明白了 那个是连接到充放电芯片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不错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还是得研究研究

网友:
好像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偏低,正常是多少。

500欧左右吧

网友:
可可我盘锦

网友:
是短路 了 还是                                       ?

网友:
为什么会查到P3